好奇,问下音响的伺服电源和稳压电源有啥不同?

楼主(2011-01-14):
我不玩音响的,据说现在音响流行伺服电源了,好奇,想问问伺服电源和稳压电源有啥不同?

网友A:
没听说过。
估计又是厂商为推销造的噱头,用现代流行语言说就是忽悠。
楼主不妨把原文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B:
帮楼主贴个图

网友C:
伺服电源?这种?
有源伺服电源是一种性能优于蓄电池的电源,特别适合于音响设备。其高频猝发信号适应性和自身噪声指标特别好。图(a)和图(b)为两种实用电路。前者适用于音响设备的前置放大电路。后者适用于功率放大电路。
电路工作原理是:普通的三端稳压器IC与高速运放搭配起来,由运放构成直流负反馈的交流放大器,对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的动态变化信号进行放大,然后控制三端稳压器的输出,从而使三端稳压器的高频特性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改善电源的性能。这种电源有二个特殊要求:(1)运放必须是高速运算放大器。(2)三端稳压器的输入电压必须高于输出端5V以上,但不可超过三端稳压的极限值。

网友A:
看清楚了之后,果然。

网友D:
所谓伺服电源也是稳压电源的一种称法,无非是调节性能好一些,厂家有心标榜一下而已,纯属文字游戏。

网友A:
“从而使三端稳压器的高频特性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D:
这点成本要是能够大幅提高性能,早有类似结构的IC推出了。设计合理,改善是有,大幅确实差远了,而设计不当,画蛇添足。

网友E:
弄不好,还会振荡

网友A:
PowerAnts看得清楚,元件参数选择不合适,振荡几乎是必然的。

网友D:
画了足的蛇算是什么东西……

网友F:
伺服电源是第一次听到.
以前看到过一种跟踪电源,它能快速补偿从源端到负载端之间的线电阻产生的电压降.实质就是普通稳压电源,只是将反馈端接在紧靠负载处.

网友F:
所以单单从电路图上看不出所以然.除非标明反馈端必须紧挨负载.而且是差分输入负载二端的电压.

楼主:
我看到图纸就是3楼4楼的这种图纸了.当时看了也晕乎,没觉得有啥特别之处.
看来真是忽悠人的了.看来那些音响论坛的,大多也就是追星而已了,至于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根本就一无所知.
多谢楼上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