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521为什么Ic那么小啊?

楼主(2011-01-14):
电路参数如图所示,我开始R4用的是10K电阻,结果发现输入24V时光耦才输出2.48V,后来干脆把R4换成了1.1M,这时输入输出状态才正确了,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参数很怪,LED流过将近20ma电流,光耦输出端连0.5ma电流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啊?看看是不是我哪里设计的有问题?谢谢!

楼主:
补充,VCC是5V

网友A:
5V/1.1M=???ma?

网友B:
你确定你的LED流过将近20ma电流?

网友C:
楼主那个1.1M电阻太大了。
即使光耦短路,楼主自己算算能有多大电流?

楼主:
1K电阻上的压降是22V.
也不想用那么大电阻,可是不用那么大电阻,开关信息就传不过来啊?所以觉得奇怪就来问

楼主:
本来输出电流大小我不是很在乎,不要求很大电流,驱动一个单片机IO,还驱动的了。难道是和我的单片机有关?

网友A:
本来输出电流大小我不是很在乎,不要求很大电流,驱动一个单片机IO,还驱动的了。难道是和我的单片机有关?
引用 楼主:

怎么去驱动单片机的IO,我怎么觉得就算是20MA也没法驱动单片机的IO???????????????????????
只要光隔导通后,能保证Mswitcha拉点就应该可以了吧?你把连接到单片机IO的设置为输入,读状态为低电平就对了吧?

楼主:
单片机端口是设置为输入,输入口阻抗那么高,需要的电流很小啊

网友B:
如果你的LED输入电流真有20mA的话,R4用10K时光耦输出绝对在0.5V以下。
除非你的光藕坏了或输出有强上拉。

楼主:
可能我问题没有说清楚,就是这样,当R4用10K时,当输入24V让光耦的输出为低电平,结果发现输出是2.7V,后来就干脆用1.1M,发现24V输入时,光耦就能输出低电平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什么地方有问题,但是我又不知道问题出来在哪,所以问问各位高手

网友D:
换个光偶看看

楼主:
帖片的,直插的光耦都这样。郁闷

网友B:
如果不是光藕坏了的话就是你把光藕的输出脚接错了

楼主:
楼上答对了,谢谢!虽然还没试,但基本就是这个结论了,光耦没坏,输出脚接反了,正好准备重新做板子。做完板子安心过年:'(:dizzy:

楼主:
幸亏我一直感觉不对劲,幸亏二姨,要不然就要那样卖出去了,那还不被人笑话死了:L

网友E:
可是用電子學角度來看,覺得你這結果蠻合理的耶,R4用10K,Ic大,Ic>ßIb.
所以電晶體工作在線性區,輸出不為0V.
若R4用1.1M, Ic小,Ic<ßIb. 電晶體工作在飽合區,所以輸出為0V.我有想錯嗎.. >''<

网友F:
自带的封装吧
估计曾经害过无数人

网友G:
我还遇到过同一个标号的两种TLP521管脚是反的呢。那才是死得不明不白啊!

楼主:
可是用電子學角度來看,覺得你這結果蠻合理的耶,R4用10K,Ic大,Ic>ßIb.
所以電晶體工作在線性區,輸出不為0V.
若R4用1.1M, Ic小,Ic''
引用 网友E:

不对吧?

就是接反了,要是当初换成1.1M还不行也许早发现了,没想到一换好了,就没再深究。只是最近看到坛子里有人问tlp521,所以也来凑个热闹,没想到这热闹凑的这么有价值。
简直太值了,还要好好感谢那位提示我引脚接反的高人

网友H:
1M貌似不太可能

网友A:
1K电阻上的压降是22V.
也不想用那么大电阻,可是不用那么大电阻,开关信息就传不过来啊?所以觉得奇怪就来问
引用 楼主:

22v/1k,电流很大哦。光耦能抗多久?

楼主:
谢谢楼上提醒,我把那个电阻换成10K,2ma电流没有问题了吧?

网友I:
输入端的限流电阻取值一般在2K~4K7之间,我习惯用3K3,在很多工业环境下,24V控制电源并不稳压,变化幅度正负30%很正常,有时甚至直接给你来个有过零点的脉动直流,要保证此时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哦!谢谢大家了

网友J(2013-01-28):
引用 网友E:
可是用電子學角度來看,覺得你這結果蠻合理的耶,R4用10K,Ic大,Ic>ßIb.
所以電晶體工作在線性區,輸出不為0V. ...

可是用電子學角度來看,覺得你這結果蠻合理的耶,R4用10K,Ic大,Ic>ßIb

IC会被三级管限值在Bib!

网友K:
我一看LZ的帖子,就知道要么器件坏了,要么管脚搞错了。

网友L(2014-01-08):
TLP521一般导通电流在10mA左右比较好,你看你的导通电流估计5V/10K=0.5mA.
你觉得0.5离20还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