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机器码不解

楼主(2011-01-14):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指令只对应一个机器码的.

楼主:
那到底选哪一个,有什么规则没有哟?

网友B:
因为里面有三位包含的是地址码
去除地址信息,指令码就是唯一的

楼主:
喔,原来这样,我说怎么看一个指令表有256条指令的。谢谢!

网友C:
这有什么不解
一条指令有唯一的码就行了

网友B:
楼上的几位都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D:
2个指令操作差远了:根本2回事;

ACALL是函数地址调用,最后要返回的到主调函数的;要使用堆栈SP保存主调函数返回地址:需要有6个操作动作。

AJMP 直接跳转到操作数指向地址,永不返回,无需SP,仅2个操作。

怎么能同一指令码?

网友C:
指令的功能都不同,居然会想到用同一编码

网友B:
晕!
楼上两位最好看清楚理解了楼主的意图再做答复。
********************
看清楚楼主的问题“51的ACALL,AJMP的机器码为什么不唯一?如01,21,41,61,81,A1,C1,E1都是ACALL。而11,31,51,71,91,B1,D1,  F1都是AJMP。?”
楼主是问为什么“ACALL”和"AJMP"的机器码不是唯一的,而不是问为什么“ACALL”和"AJMP"不是同样的机器码。
按楼主理解,代码01,21,41,61,81,A1,C1,E1都是ACALL指令的机器码,而代码11,31,51,71,91,B1,D1,  F1都是AJMP指令的机器码。它是奇怪为什么ACALL和AJMP指令都有8个机器码,而不是一个。
至于为什么我在4楼已经给楼主解释了。

网友C:
看图就明白了嘛

网友E:
4楼正解

网友D:
明白,是前辈理解错误。道歉。

这个从指令码结构就可看出了,由于是2K——8页地址选择,所以相当于8条指令。每页对应一条指令。

楼主(2015-04-05):
全都感谢回复,4楼正解!

网友F:
今天清明,楼主四年了还想起来挖坟哇

楼主(2015-07-07):
引用 网友D:
明白,是前辈理解错误。道歉。

这个从指令码结构就可看出了,由于是2K——8页地址选择,所以相当于8条指令 ...

你是前辈!还道啥歉吗?

网友G:
哈哈哈,这个挖坟贴也是很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