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上电后程序可以运行,但管脚没有反应,急

楼主(2011-01-14):
硬件电路连接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以前使用同样的硬件电路,只是重新画了一块板子
现在程序运行,仿真都没问题,但我想试验一下管脚高低电平变化,

可是管脚没有任何变化,我已经设置输出管脚了

奇怪的问题是,VCAP管脚电压只有1.8V,以前好用的那块板子上,VCAP电压为5V

弄了2天,还是没有进展

网友A:
STM8S的VCAP管脚电压1.8V-其实这是正确的,“VCAP电压为5V”反而有问题。

LZ的问题,可以先用ST的例子试试,还可以换成其它管脚试试。

楼主:
其他管脚我都尝试了,没有一个管脚有反应

我使用的是外部22.1184M晶振,够郁闷的了

我现在的程序在以前的板子上就好使,现在新板子就不好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量错了,原来的板子VCAP电压1.8V

但新板子,VCAP电压有1.847V,好像核心电压不稳定

楼主:
但始终管脚没有反应

网友B:
具体是什么芯片?仿真看看GPIO寄存器相关状态是否正确?

网友B:
你需要看看GPIO的相关寄存器配置信息,仿真运行设置断点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一个程序在另外一块老板子上运行,一切ok,新板子就没反应

断点我看了,没看见什么异常的啊

楼主:
谢谢,大家,错误在我,管脚类型设置不对

网友C(2012-10-15):
楼主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你具体是怎样解决的啊,我急用,在线等啊,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