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仿真和DOWNLOAD跑,哪里不一样?

楼主(2011-01-14):
那各位在调试ARM STM32 的时候是仿真着跑找问题,还是直接DOWNLOAD跑,然后看串口输出?有区别吗?

之前好像看过论坛一个哥们说,不太一样。

网友A:
STM32仿真和DOWNLOAD跑,差别不大。如果不设置断点,差别更小。

网友B:
仿真着跑可以设置断点找问题,不用看串口输出;DownLoad跑不可设断点,只能看串口输出或其它辅助手段找问题。
另外,仿真着跑代码中含有调试代码,而download跑代码中没有调试代码,代码更小些。

楼主:
可能我的描述不清楚,我是想说仿真跑,和DOWNLOAD跑,会有不同的现象吗?比如仿真跑OK,DOWNLOAD跑就不行,当然,仿真时是全速运行,不设置断点那种。

网友C:
差别不大

网友D:
仿真运行和直接运行当然是区别的, 除了速度的差别外.
其实最大的是对于外部的响应, 特别有时序要求时.
另外因为断点暂停运行会打断正常的数据通信, 破坏协议. 这点要特别注意.

网友E:
喜欢用仿真器

网友F:
从整个电路讲,使用仿真器和没有使用仿真器,电路不一样,尤其是电源系统的滤波就不一样。

还有使用仿真器时,系统的启动过程也不一样。

网友G:
使用仿真器调试会方便一点

网友H:
使用仿真器应该能够比较清晰的看到硬件的运行情况

网友I:
楼上说的对仿真可以查看各个寄存器的值

网友J:
没太大区别,用仿真器可能把硬件的运行情况看的更清楚一些

网友G:
楼上说的很多,最终结果基本无差别,但仿真器就上方便硬件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