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是干嘛用的?

楼主:
今天看到一块板子的原理图,其中有个地方不是很了解,拿出来向大侠求助一下
就是一个开关电源的板子,就画了这部分,那个D26是干嘛用的?
我的理解是,电容放电用的。
但是,当下面的那个MOS管关断时,首先应该是变压器初级的反电动势需要吸收,反电动势是不是通过那个电阻R125放掉?但是为什么那个电阻100K那么大呢?
那个电容又是起什么作用呢?
问了拿板子过来的那人,他说,功率小的时候,D26悬空也可以
功率大的时候,必须加上D26。
希望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2011-01-14):
由于板子我就看了一下,人家不给我细看,所以别的地方不记得了,大家见谅

网友A:
那个是TVS

楼主:
那个是TVS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侠

网友B:
此二极管估计不是普通二极管,而是高电压的稳压二极管。
其目的,是在电容C92两端电压超过D26击穿电压时,增加泄放电流,从而C92两端电压不会再增加,保护功率MOS管。
但此电路只能在因故障造成的瞬间工作,不能连续工作,因该稳压二极管耗散功率不够。

楼主:
此二极管估计不是普通二极管,而是高电压的稳压二极管。
其目的,是在电容C92两端电压超过D26击穿电压时,增加泄放电流,从而C92两端电压不会再增加,保护功率MOS管。
但此电路只能在因故障造成的瞬间工作,不能连续 ...
引用 网友B:

恩,感激大侠
现在明白了,感谢

网友C:
此二极管估计不是普通二极管,而是高电压的稳压二极管。
其目的,是在电容C92两端电压超过D26击穿电压时,增加泄放电流,从而C92两端电压不会再增加,保护功率MOS管。
但此电路只能在因故障造成的瞬间工作,不能连续 ...
不错

网友D:
R125不能小,小了会冒烟的!

网友A:
这个电阻十分讲究,过大过小都不行,要根据漏感大小来确定,原则就是让漏感一秒钟内的储能,在这个电阻的作用下,电压比反射电压稍大些,让这个电阻只消耗漏感储能,而不消耗励磁储能。

网友B:
8楼所说“小了会冒烟的”,就是消耗了变压器的励磁储能。

楼主:
晕了。。
什么是励磁储能,什么是漏感储能呀?
难道是这样的:
漏感储能是由互感决定的,励磁储能是自感带来的?
大侠指点一下哟

网友E:
电阻太大会有什么现象?

网友B:
11楼:
这里没有牵涉到互感。
漏感储能是由漏感和电流决定的,励磁储能是由自感和电流决定的。

12楼:
电阻太大,如果没有那个“二极管(实际一般是TVS)”,开关管将被击穿。
如果有那个“二极管”,该“二极管”会烧毁,然后开关管烧毁。

楼主:
大侠。。。。。。。
百度的:
 变压器的漏感应该是线圈所产生的磁力线不能都通过次级线圈,因此产生漏磁的电感称为漏感。
影响漏感的几个因素:K:绕组系数,正比于漏感,对于简单的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取3,如果二次绕组与一次绕组交错绕制,那么,取0.85,这就是为什么推荐三明治绕制方法的原因,漏感下降很多很多,大概到原来的1/3还不到.
疑问:
1,K应该是耦合系数哟,M=K*根号(LS*LP)
  那这么看来的话,这段话就用问题的哟,怎么感觉它说的是互感M呢?
2,MOS关断时,“励磁储能”不需要放掉吗?要不能,电感储存的能量怎么跑?

网友B:
1、“变压器的漏感应该是线圈所产生的磁力线不能都通过次级线圈”
通过次级线圈的,是互感。没通过次级线圈的,是漏感。
2、MOS关断时,励磁储能通过次级(包括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放掉(不一定全放完,但导通期间增加的那部分要放完)。
正因为如此,才称为反激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