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我解决一个m051中PWM试验的问题

楼主(2011-01-14):
哪位大神帮我看下为什么我用这个程序在m051上试验没有得到一个占空比为50%的方波......................
int main(void)
{
    S_DRVPWM_TIME_DATA_T sPt;
    sPt.u8Mode = DRVPWM_AUTO_RELOAD_MODE;
    sPt.u8HighPulseRatio = 50;
    sPt.i32Inverter = 0;
    sPt.u32Frequency = 2000;
    DrvPWM_SelectClockSource ( DRVPWM_TIMER0, DRVPWM_HCLK);
    DrvPWM_SetTimerClk( DRVPWM_TIMER0, &sPt);
    DrvPWM_SetTimerIO ( DRVPWM_TIMER0, 1);
    DrvPWM_Enable ( DRVPWM_TIMER0, 1);
    while(1);
}

楼主:
没人知道吗?
:(

网友A:
能给出整个工程的代码不?

网友B:
没有使能时钟,端口也没有设置为PWM功能,肯定是没有输出的啊

网友B:
在你的代码前加上这些就没有问题了
DrvPWM_Open();//使能PWM时钟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PWM23);        //IO设置为PWM
DrvPWM_SelectClockSource(DRVPWM_TIMER3,DRVPWM_EXT_12M);//选择时钟

楼主:
哦,谢谢大家,特别谢谢五楼的朋友,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C:
是按照五楼哥们说的那种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