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中sot23-6封装的芯片是什么

楼主:
请问电路图中的那个sot23-6封装的芯片是什么呢?芯片上的印字是32L,bat_VCC是电池的电源端,其中IO_1连接到了单片机引脚,此引脚有adc功能,IO_2连接到了单片机引脚,同时也连接到了开关电源的EN引脚上面。

楼主(2011-02-15):
怎么没人给点思路啊,自己在先顶一下。

网友A:
有点像是电压取样,不确定。

网友B:
是个与门??

网友C:
双三极管

网友D:
请把电路中的电阻值也标上,这肯定是逻辑门电路 类拭74系列。是与,非。和...就要看实际应用了,或者是运放741.这可能比较小,

网友D:
请问电路图中的那个sot23-6封装的芯片是什么呢?芯片上的印字是32L,bat_VCC是电池的电源端,其中IO_1连接到了单片机引脚,此引脚有adc功能,IO_2连接到了单片机引脚,同时也连接到了开关电源的EN引脚上面。
按你的说法,这可能是电压比例取样控制电路。MCU通过比例取样电池电压控制开关电源的工作开合

网友E:
自己拙见----光耦

网友E:
34063  、34064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提示,我比较认同7楼,8楼的光耦不太可能,6楼提到的运放也是有可能的,我是想找到这款芯片,功能大概就是像7楼说的那样吧,但是一直没找到这个小片子。

网友F(2024-09-11):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提示,我比较认同7楼,8楼的光耦不太可能,6楼提到的运放也是有可能的,我是想找到这款芯片 ...

像是个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