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需要正负15V和正负5V的电压用什么芯片

楼主(2011-01-14):
(无正文)

网友A:
典型的常用线性稳压芯片,7815、7915、7805、7905。

楼主:
这个我可以直接把LM7815输出的15V电压接在LM7805的输入端吗?
回复 网友A:
还有电容选择多大/

网友B:
并不是不可以,只是200MA电流的话,7805会热得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MC34063来代替可以不?最近很纠结,电路老师出现问题,想换换电源芯片

网友A:
3楼:
这样接不是不可以,只是需要考虑7815会增加0.2A电流,从而耗散功率也要增加。7805输入为15V,其上的耗散功率达2W,需要加散热器。
所以如果用线性稳压的话,工频变压器次级最好是双9V加双18V。否则就改用开关电源,甚至可以开关电源加线性稳压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看来我的电源管理方面确实是有很大的问题啊,能推荐一些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B:
回复 楼主:
The MC34063A Series is a monolithic control circuit containing the primary functions required for DC–to–DC converters. These devices consist of an internal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reference, comparator, controlled duty cycle oscillator with an active current limit circuit, driver and high current output switch. This series wa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be incorporated in Step–Down and Step–Up and Voltage–Inverting applications with a minimum number of external components. Refer to Application Notes AN920A/D and AN954/D for additional design information.
• Operation from 3.0 V to 40 V Input
• Low Standby Current
• Current Limiting
• Output Switch Current to 1.5 A
• Output Voltage Adjustable
• Frequency Operation to 100 kHz
• Precision 2% Reference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34063不是PWM控制,此芯片不大好用,效率也不高,好处是便宜和电路简单。
楼主需要多路输出,如果决定采用开关电源的话,最好是使用高频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对开关电源不是很懂啊,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A:
10楼:
“可是我对开关电源不是很懂啊,不知道怎么做?”
要么立刻学开关电源,要么外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还是自己学习吧,我只是一个学生,没有那么的money的

网友A:
12楼:
想自己学,当然是好事情。不过,要达到“通”,也不是很容易。
开关电源,说起来应该是模拟电路的一部分。但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从模拟电路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电子学分支,而且是近年来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分支。
如果只是要“用”,根据你所需要的功率,建议使用典型的反激多路输出,控制芯片可以采用最常见的UC3842这类。如果有问题,到电源技术版面发帖。
看书么,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怎么给份的 啊

网友C:
HT7660负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供电电流是多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