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90092能显示黑边吗?

楼主(2011-01-14):
在外同步时,字符地强光下或是图像比较亮的时候,就看不清字符了(字符是白色),试着控制MB90092都不能显示出黑边了。请问大家怎么能显示出黑边?

网友A:
印象中,在外同步下,叠加的字符只能是黑白的,好想要么黑要么白,需要控制切换

网友A:
一年多了,有点记不清了,当时也没详细弄,MB90092的资料实在不咋地,当时很烦

楼主:
我见过有人用MB90092来实现了白字带黑边的,但把它的控制信号接到我的板子上,还是不能有黑边。只是字体粗了些。而且硬件我也看了。几乎是一样的。现在就差字库没动了。不知道字库会不会有关系。

网友A:
如果手头有字库的话,那就读出来看下,想不出方便的方法,如果同一个字做两个字模,快速切换能实现黑边,类似于数码管动态扫描

网友B(2014-05-29):
搂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
我看了资料,好像是要设置命令5里面的参数。
看你好像没有设置这个命令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