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肯定有窍门,我晕菜了

楼主(2011-01-14):
IO0SET = 0X0000 0080; 这条语句是P0.7输出为高电平,很容易理解。可问题是后面这四个字节对应的端口0的引脚位怎么能最快的看出来呀?每次都要去数呀? 比如:0x0000 0100 对应是多少?
          0x0100 0100对应是多少?
  有没有快速的方法呀?肯定有!

网友A:
;P 打印张二进制 10进制标 贴显示器旁边

楼主:
:L:@:funk::Q:dizzy:

网友B:
define宏定义

网友C:
用宏定义:
例如要操作P0.7、P0.16、P0.22,请看如下程序
#define P0_7      1<<7
#define P0_16     1<<16
#define P0_22     1<<22
P0.7输出高: IO0SET = P0_7;
P0.7输出低: IO0CLR = P0_7;
....
这几个端口同时输出高:
IO0SET = P0_7 | P0_16 | P0_22;
用好宏就这么简单!

网友D:
神马机器?P0都搞出来这么多的XX了

2410上还从来没这么用过哈

楼主:
受益菲浅 多谢各位高人指点

楼主:
特别感谢5楼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