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程序里加CRC16码表问题

楼主(2011-01-14):
请教下,我在程序里加入了256字节的unsigned short型的CRC16码表,程序不能通过编译了,原因好像是不能找到合适的存储区域来放这个码表,请问高手们,应该如何设置下啊?

网友A:
编译模式:Large Code model

楼主:
已经解决,需要修改lkr文件,把bank0的RAM容量改大

网友B:
已经解决,需要修改lkr文件,把bank0的RAM容量改大
引用 网友B:

恐怖行为啊

网友C(2011-02-15):
恐怖行为啊
引用 网友B:
不解!为何说此行为恐怖?

网友B:
不解!为何说此行为恐怖?
引用 网友C:

BANK的大小都是确定的

网友C:
已经解决,需要修改lkr文件,把bank0的RAM容量改大
引用 网友B:
再问yewuyi:楼主真正修改的是什么呢?

网友B:
再问yewuyi:楼主真正修改的是什么呢?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应该问LZ啊,我怎么知道呢。

不过猜测嘛,可能是修改了连接文件中有关BANK大小的定义吧。

但不是所有的编译器都给出了可见的链接文件,有一些在编译器内部隐含了。

一般如果需要修改连接文件的话,往往都只是改变堆栈的深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