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热敏打印机5v1.5A 用l7805cv供电不足

楼主(2011-01-14):
最近用微型热敏打印机是5V1.5A,电源是7805,可是发现7805不能提供足够的电流,导致不能打印,我用一个开关电源就可以正常打印。7805手册上说可以提供1.5A电流,实际最大电流也不超过1A。各位大哥有什么建议好的建议吗,帮小弟解决一下

网友A:
加大滤波电容,多个7805并联。
另外,热敏打印机的电流绝对不止1A,你说的1A只是某个时间段内的平均电流。
瞬间可能需要5A以上,和打印头的加热点多少、加热电阻大小、打印内容,也和软件处理方法有关。

网友B:
按楼上不然直接来个大电流的稳压IC,并几个不但占体积,还费钱。

楼主:
推荐个大电流的稳压IC吧,微打正常的是3A我是定做的低功耗,他说是1.5A

网友C:
7805能并联么?
我们一般用的7805是最大1A输出,不知道你看的是哪个厂家的手册。当然手册不会瞎写的,芯片的厂家以及后缀信息的不同可能输出能力也会不同。
另外在满负荷输出的时候,前级的电压是否还位于7805正常工作的范围呢?如果你用的是整流滤波后再稳压,那么应该考虑下这个问题。
热敏打印机的峰值电流1.5A是不够的,每行点阵全部打印的时候你看看需要多大的驱动能力,可以打印“-------------”这个字符串测试一下。
用开关电源可能更合适些。

网友B:
1.5A,用个常规的LM2576-5.0就OK了。前几天不是有人推荐更加小型的MP1482电源芯片吗?

网友D:
对于线性稳压的LDO不能只看最大输出电流,要看它的损耗功率/P=IxV,当I最大时,V可能只有1V,所以你的7805输入电压在1、5A的输出时丨输入电压不应高于7~8V

网友E:
可以换用78T05、LT1085等3A规格的线性稳压器,不过最好采用开关电源,这样效率高、发热小,比如LM2576、MP1482等。

网友F:
谁能告诉我7805上面的二极管D5是干什么的?  我知道是保护7805的..具体保护什么呢?

网友E:
当断电时,如果7805的输出侧有较大电容,同时输入侧的电压比输出侧的电压下降的快,7805的输出端电压就会比输入端高,这会导致7805存在被反向烧毁的可能,该二极管用于此种情况下泄放输出侧的电量,从而保护了7805。

网友G:
估计是7805太热了(热保护了)。
建议你算算7805要输出1.5A电流时功耗得几瓦(按你的电路估计有8W了吧)
不知道你加了多大的散热片?

网友H:
11L的意见值得参考

网友I:
绝对是个人才

楼主:
多谢各位大哥的建议,我准备换成lm2576

网友J:
直接换LM2596好了

网友A:
7805并联,并加大滤波电容是最可靠的省钱方案。用开关电源是好,价格高一些。
热敏打印机一般不会连续打印的,大部分时间是不工作的,7805只要加一个小散热片,功耗基本不用考虑。
我用一个LM317的自制稳压电源,打印时会掉电,输出用2200uF电容并联,就OK了。
只要平均电流达到要求,不会出问题,热敏打印的速度很快,打印一张票据也要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K:
变压器的功率,没有够

楼主:
现在的变压器是9V8w,单独供给打印机还是不能打印

网友G:
8W的变压器你就想出7.5W的功率给打印机?

楼主:
那需要多大功率的变压器啊,另外还有个问题用9v8w的变压器和7805,供给240128液晶(150mA)和单片机及传感器,我量了下正常工作时的电流为300mA,但是7805很热烫手,正常吗

网友L:
正常。

LZ就不会计算电流和功率?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这位大哥(or大叔)讲的很详细...谢谢谢谢

网友D:
对于采用LDO的方法,本人真的不认为是一个好方法。除非变压器输出的功率大和输出的电压相对于输出电压不高的况。至于有人说采用大功率的LDO-3A输出的效率高,我真的不知道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你就是用10A的效率也一样,效率没有任何提高。至于加大电容,是因为电容储存了足够的能量。
我个人推荐:2596方式,加外就是储能用的电容可以考虑用两颗电容(两颗100uF的可能就可以了),这样的效果会好很多。为了产品的性能稳定可靠,增加一点成本是值得的。
注:使用LDO千万要考虑热损耗,使用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只考虑最大输出电流,那个东西有点虚。

网友A:
LS,我并非无条件支持LDO加大电容的方式。
而是在一定范围内,加大电容可以降低电源成本。
一般情况下,瞬间最大电流是平均电流的好多倍,如果按照最大电流来设计变压器、LDO,则成本是很高的。

楼主:
现在我用9V15W变压器,lm2576,可以正常使用了,多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