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匹配求教

楼主(2011-01-14):
请问各位大虾,3.3V的单片机 ,和 5V的无线芯片PT2272  可以直接相连吗?

网友A:
查下手册,看看MCU的IO口的耐压,有些片子是可以兼容5v的。
如果不行的话就得采用电平转换了

楼主:
是这个参数吗,楼上的兄弟。

网友B:
为了安全,通常3.3V芯片的输入端都加一个限流电阻,输出端用一个三极管驱动。
无论能不能直接接都推荐这么做。

网友C:
2272也就是个无线接收IC,数据脚串个5k电阻,再接个2个9013,9013 C级上拉3.3v 接到你的MCU去,就OK了,基本思路 简单的电平转换,2路9013,实现同相。单路是反的,自己画下电路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