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管扩流电路

楼主:
大侠指点一下哟
这个是7805的datasheet里面的应用电路,就想知道,假如,我让7805输出500mA的电流时,此时,三极管Vbe是多少?0.7V还是R1*500mA=3*0.5=1.5V?
1.三极管是不是一直导通呢?
一导通就进入饱和状态?因为我感觉,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器件,而7805,就算是空载,也的吃掉5mA的电流,那空载时的这些电流,是从三极管的EB端进来呢,还是从R1呢?
2.三极管是工作在什么区?饱和区还是放大区?
假如说负载要1A的电流,我让7805出500mA,三极管出500mA,那我怎么能控制三极管出多少电流呢?还是说,直接它就是进入了饱和区,7805就没法跑500mA的电流了。
3,综上,其实就是想知道,三极管的基极电流怎么确定。

网友A(2011-01-14):
对于硅管,Vbe始终是0.7V,此电路中三极管处于线性态,始终导通,7805在此是晶体管的一个动态偏置决定了晶体管的导通程度,电流大到一定程度主要由晶体管提供。

网友B:
三极管基极电流多大,由78XX输入电流即图中IREG决定。
负载很轻时,例如78XX输出10mA,三极管中几乎没有电流。因为此时78XX输入约15mA,R1压降不到0.05V,三极管不会导通。而78XX输出200多mA以上时,三极管将导通,供负载更大电流。
之所以负载轻时三极管不工作,负载重了三极管自动供大电流,完全是由三极管发射结非线性产生的。

网友A:
Maychang说的不错,前面我忽略了很小电流的情况。

网友A:
电流很小时,晶体管不导通,电流过大使晶体管饱和时则失去稳压作用。

网友A:
R1的选择决定了晶体管的导通门限。

楼主:
我明白了,感激楼上的大侠们

网友C:
5楼的说法不是很合理吧,输出始终是稳定在3端的设定电压的啊,怎么可能会饱和呢?

网友D:
5楼的说法不是很合理吧,输出始终是稳定在3端的设定电压的啊,怎么可能会饱和呢?
引用 网友C:

应该说PNP三极管的集电极连接到电压输出端了

网友E:
R1的取值是不是有考究,不能太大?

网友F:
是不是在三极管饱和后,输出电流就不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