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发射功率哪一种配置是正确的??

楼主(2011-01-14):
我在程序里按如下方式将发射功率设置为10dbm后,功率表设置:INT8U PaTabel[8] = {0xC0 ,0xC0 ,0xC0 ,0xC0 ,0xC0 ,0xC0 ,0xC0 ,0xC0};

halSpiWriteBurstReg(CC*0_PATABLE, PaTabel, 8);配置后CC1100发射的是真正的10mW么?
我用Smart RF studio7软件在配置成10dbm功率后,功率寄存器值却为:
PA_TABLE0=0xC0;
PA_TABLE1=0x00;
PA_TABLE2=0x00;
PA_TABLE3=0x00;
PA_TABLE4=0x00;
PA_TABLE5=0x00;
PA_TABLE6=0x00;
PA_TABLE7=0x00;
也就是说把功率表设置成:INT8U PaTabel[8] = {0xC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在用halSpiWriteBurstReg(CC*0_PATABLE, PaTabel, 8);配置后CC1100发射的也是真正的10mW么?这两种配置值到底那个是对的?

网友A(2011-03-29):
1。你的问题出在没有好好看手册。
2。功率表用来设置不同的功率值,功率值可参考手册得到。
3。FREND0里的PA_POWER[2:0]用来选择你使用功率表中的那个值做为当前的发射功率,请好好看FREND0的说明。

网友B:
太深奥了,看不懂

网友C(2011-06-07):
每次只能设置一个功率。由PA_POWER[2:0]指定选择功率表中8个功率中的一个。

网友D:
这个有点深

网友D:
一般人很难理解

网友E:
看明白了,你的两种设置都是正确的,因为你的寄存器PA_POWER[2:0]的设置应该是相同的,都是选择了功率表中的第一个值=0xC0。

网友F:
那为什么用七个呢,只用一个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