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G陶瓷天线的用法

楼主(2011-01-14):
买了2.4G的陶瓷天线,天线是细长条,一端表面一个小黑点
请问具体怎么接呢,我目前是这样接的:黑点那一端接RF信号,另一端接地,不知对否?感觉信号不太好,这个小天线号称有3dbi

网友A:
陶瓷天线的种类很多,楼主最好提供照片。
一般陶瓷天线的增益是做不到3dBi的。

楼主:
照片相当模糊,用山寨机拍的

楼主:
技 术 参 数

型号
TS-ANT-241

频率范围-MHz
2400~2483

带宽-MHz

增益-dBi

驻波比
≤2

输入阻抗-Ω

极化方式
水平

最大功率-W
3W

接头型号
SMD

长度*短度mm
9.5 x 2.0 mm

网友B:
规格书上没有说明?

网友C:
你好,我之前設計過你用的chip Ant,通常黑點那端接RF訊號,另一端或許要空接,
設計一個焊點,但不要接地,還有你天線附近的淨空區要大,和天線的匹配要設計好.
這樣應該就沒問題了.

网友D:
一般是单级天线吧,一脚悬空,周围净空

楼主:
请教:一般阻抗匹配如何做?
6# asiawind

网友E(2012-06-15):
非常感谢6楼!我最近也在做陶瓷天线的应用设计

网友F(2013-08-26):
刚开始搞这个设计,学习了。

网友G:
这种是单极的,要注意净空区的大小,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匹配电路,现在常用的尺寸是 5*2 和 3.2*1.6 的

网友H:
一脚净空,一脚接地

网友I:
这类天线,0dbi就过得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