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继电器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1-01-14):
各位前辈大家好,小弟有一个项目是控制水泵的,使用了电容降压供电驱动继电器。公司产品大量使用宏发的HF2160-12V的来通断水泵。由于12V的HF2160需要的驱动电流达到75mA,对电容降压来说,电流过大了。      后来我用了1.5uf的电容来供电,能提供大概45mA电流,因此我想选择24V的2160来控制,其驱动电流为35mA.问题是这样的继电器比较难采购。
     我想请教的是,控制水泵用的继电器除了负载电流要满足要求外,还有别的要求吗?也就是,我想用别的继电器,只要负载电流足够就能用吗,还是水泵继电器有特殊保护呢。请各位指点一二,谢谢各位。

网友A:
选择继电器主要关注两部分参数:
1、触点耐压和容量,带电机时(水泵是用电机驱动的)还要考虑启动电流问题和感性负载下的触点保护问题。
2、继电器线包的工作电压和电流。

楼主:
春阳老师的意思就是说,的确不是所有的继电器都适合控制电机类负载了,要看他内部有没有感性负载触点保护,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触点耐压和容量符合要求就行,注意要留取余量,电机启动时的电流较大,银触点或质量好的触点会更耐用。触点保护是外部附加的,继电器内部并没有。

网友B:
3楼:
继电器内部并没有“感性负载触点保护”,此保护是使用者自己外加的。

楼主:
我的水泵正常使用的电流是3A以下,刚查看数据手册发现上面对电机类感性负载描述是冲击电流为稳态电流的5~10倍。看来我还是必须选择30A通断能力的大电流继电器才保险。谢谢两位老师了,我还是老老实实等24V的2160了。请问老师,还有别的型号的继电器适合我这个情况的负载吗?

楼主:
还有个问题,在做电容降压的时候,由于电容降压类似恒流源,我开继电器时候,电流35mA在继电器线圈上。而关继电器的时候,这35MA的电流全部在稳压管上了。对于35mA我用1W的稳压管的确没问题。如果再大就难了。我不记得哪位老实好像提到过,电容降压供电可变负载的时候,可以设置假负载。我想应该关继电器的时候,让电流耗在假负载上。请问老实,这个假负载怎么设计,用另外一个三极管串一个大电阻吗。如果是这样,怎样确定继电器和假负载开关顺序呢???

网友A:
适当的型号很多,去看触点参数,必须考虑电机的启动暂态,所谓的“专用继电器”其实只是触点质量较好,可以短时间耐受过载,具体选型去看继电器手册,注意额定电流和极限电流,二者均不能过载。

网友A:
关于稳压电路,尽量不要使用并联稳压而是应该采用串联稳压。

楼主:
谢谢老师给我指了个方向,我先学习下,有问题再来向老师请教,谢谢谢谢。

网友B:
7楼:
对你的电容降压,假负载就是你那个稳压管。
如果稳压管耗散功率不够,加三极管扩流。电路很简单,稳压管不接你那个“地”,接到三极管基极,三极管发射极接“地”即可。亦即并联稳压电路。
这样的电路,不必考虑“确定继电器和假负载开关顺序”问题。

楼主:
受益匪浅,我明天就试试,谢谢两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C:
继电器的驱动电流可以分为启动电流和维持电流两种情况

启动电流是指给继电器绕组通电并让触点可靠动作的电流

维持电流是指触点可靠动作后维持触点状态的电流

通常维持电流会小于启动电流

在楼主的应用中,HF2160-12V的维持电流肯定是小于75mA的

网友D:
11楼的图到底是怎么样的啊,有人随便画出来看看好吗?

网友B:
14楼:
叙述不清楚?
等一会儿画出来。

网友E:
maychang老师,这个电路三极管一直处于导通状态,C极电压都很低了,怎么驱动继电器啊?
                       经过三极管的分流,给继电器的电流能达到让它开关的目的吗?

网友E:
maychang老师怎么还没来呢?

网友F:
C极电压都很低了... 这ic电流得很大啊

网友B:
17楼:
此电路两输出端子之间电压为稳压管Z的稳定电压加三极管T发射结压降(约0.7V)。
三极管确实一直导通(处于线性状态,但不可能饱和)。

19楼:
该管集电极电压(对发射极)不可能低于稳压管Z的稳定电压加三极管发射结压降。如果低于此值,稳压二极管中无电流,三极管无基极电流,三极管截止,输出电压升高,升高到稳压二极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