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因为静电白屏,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1-01-14):
各位高手,我的LCD白屏,是12864的屏。
白屏过程是这样的,正常工作中,我手拿小螺丝刀去碰lcd的reset引脚,有时候就出现白屏,用示波器观察,那时的确出现了复位脉冲,特窄,也许就几个纳秒。我的示波器测不出来,总之很窄。然后lcd就白屏了,要是真复位了还好办,糟糕的是干扰去掉后恢复不了了,咋办呢?

网友A:
那是因为干扰导致的复位脉冲是不稳定的多个脉冲且脉宽不够,复位引脚不能悬空,用加外复位电路,并保证较低的交流阻抗。

楼主:
春阳大师还在线答疑,敬佩敬佩,原因就是那样的,我的复位引脚本来就和单片机的输出口相连,发现问题后,我又特地再加上拉,还是不行,lcd是低电平复位。难不成我还要加电容滤波?

楼主:
刚才给单片机复位引脚加干扰,单片机复位,但是不会死到哪里,液晶屏要命的是死那里了。单片机还有个简单的复位电路,都被搞复位了。有没有不死到哪里的液晶屏,不行换个屏,复位了没关系,关键是别死到那里了

网友A:
MCU的IO交流阻抗太高,最好用RC复位电路,应对ESD可以用大小电容并联的方法,大电容提供复位时间常数,小电容则因ESL较低,可以有效泄放静电干扰,必要时还可对电源和地用肖特基二极管做钳位,另外,复位引线不要太长,ESD吸收电容和钳位电路要尽量临近LCD模块。

楼主:
刚才给单片的复位口并了个电容,单片机已经不复位了,我原来单片机电阻电容复位电路到单片机复位引脚还串了个电阻,(开发工具的资料里要让用那个电阻),直接给复位脚并的电容不知道会不会对烧写程序有影响,但是复位问题至少现在看来已经改善不少了。看来LCD可以同样处理一下了。谢谢春阳老师这么晚的热心解答!

网友A:
不可以只并电容。

楼主:
那还要加什么呢?

网友A:
电阻,构成复位电路的是RC电路。

楼主:
我前面本来有RC复位电路,只是那个复位电路到单片机复位引脚串了个电阻,要不是那个电阻,我的单片机刚才试验就不会复位了,现在我又直接在单片机复位引脚上并了电容到电源正。发现就不再复位了,不过并的电容够大,明天改小试。LCD的复位就加个RC复位电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网友A:
干嘛要串电阻?

网友B:
送软件复位指令,或定时初始化,

检测标准:将系统上电,LCD显示后将LCD取下来,再将LCD插上去,LCD能再显示(过程不断电,LCD与系统用插头连接)

网友C:
楼主LCD的RST脚不是用MCU的I/O口控制的吗?
你究竟是在弄MCU的RST脚还是在弄LCD的RST脚?

楼主:
干嘛要串电阻?
引用 网友A:

串电阻的原因是手册上推荐的。因为引脚复用,详细见图中所述,我就用了。这个电阻是不是也可以去掉?

楼主:
楼主LCD的RST脚不是用MCU的I/O口控制的吗?
你究竟是在弄MCU的RST脚还是在弄LCD的RST脚?
引用 网友C:

发现LCD的RST脚受到干扰变得不正常后顺便把MCU的RST脚也干扰干扰,看看还正常不?看干扰到底有多大影响,看来处理不好影响很大的。

网友D:
我最近也用12864写了个程序,而且工作环境比较恶劣,手经常还在上面摸来摸去的,也没有出现复位什么的,软件上处理一下。

楼主:
你在复位引脚故意制造一个窄脉冲试试,不要让它真的复位了,不要达到复位时间

网友A:
手册上怎么说就怎么用。

网友E:
看看我的书,低阻抗低阻抗那个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