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端反激变压器隔离电源电路中的反激电压

楼主(2011-01-14):
请教各位老师,我想问的电路是单端反激开关电源电路,用3842搭的,有变压器隔离,反馈用TL431和PC817配合使用,我正在看关于放大器怎样设计的资料,但遇到几个不懂得问题,如下:
1、反激电压(副边反射电压)是什么东东?与整流滤波后的输出电压有什么区别?
2、是否当输入电压变化时,总会有Uin*D=Uf*(1-D),D为占空比,Uf为反激电压,Uin为输入电压

网友A:
副边反射电压是指开关管关断时,变压器副边(二次)两端电压折算到原边的电压。
该电压与整流滤波后的输出电压没有关系。

楼主:
maychang老师,这个副边反射电压是一个定值吗?我看资料用它算变压器的匝数比,即Np/Ns=Uf/Uout,这样正确吗?另外老师能不能详细说说这个反激电压,或者介绍一些资料了,呵呵,麻烦了。

网友A:
此式正确。条件是输出侧电容足够大,忽略整流二极管压降等等。
副边反射电压不是定值,前式中匝数比显然是定值,那么副边反射电压必定随Uout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反激电压与输入电压又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B:
主贴的公式,是连续模式的

网友A:
5楼:
“那这个反激电压与输入电压又有什么关系呢? ”
我在2楼已经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