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电源

楼主(2011-01-14):
想要找一款LCD电源,AVDD:10V, VGON:+16V, VGOFF:-7V。
大家有什么推荐?

网友A:
找成品还是找人设计?

网友B:
成品可找皮掌柜,行家

楼主:
我只是找颗IC而已,呵呵~~驱动个7寸液晶

网友B:
明白你的需求了,你是用于模拟屏,这种屏的供电很麻烦,要另外提供VGH和VGL,好在这两路的电流都很小,一般是从DC-DC的电感上取脉冲信号,进行倍压整流及反极整流输出,再用电阻+稳压管输出这两路电压。

楼主:
是数字屏。蚂蚁说的方法很对,一般都是这么处理的,不过现在好像有这种用途的专用电源IC,用起来简单很多。

网友B:
三路DC-DC即便有,也会很贵

网友C:
最早的方法是用多绕组变压器;、
后来大都用单路DCDC+两组倍压整流+稳压管,毕竟VGH和VGL的电流很小。

如果非要一个IC直接出多路电压的,TI和凌特也有很多,不过那个价格嘛~~~  哈哈,估计非得亏老本不可:lol

网友B:
小电流的倍压整流及负压反转很容易集成到DC-DC中去,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市场,可惜没有厂家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