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拓扑与电路图的区别

楼主(2011-01-14):
在看开关电源的书常常会遇到电路拓扑这个词,从网上查了一下,只有对拓扑和网络的说明,电路拓扑则没有能讲明白的。我想问何谓电路拓扑,能简单地说一下吗?另外电路图就是电路拓扑吗?

网友A:
程序框图与程序的区别

网友B:
拓扑是数学的一个分支,拓扑学研究比几何更基本的内容,它不考虑线的长短、面的面积等等问题(所以也就不存在相等),只考虑点、线、面之间的联接关系。
电路拓扑,不考虑元件数值等等,只考虑电感、电容、电阻、开关、电源、负载等等之间的联接关系。

网友C:
电路拓扑用于解释原理,并非实际的电路图,理解电路的基本结构原理可以脱离具体参数。

网友D:
就是把某些特定功能单元用一个框表示,然后把许多功能单元的框按照一定组成方式连接起来

网友E:
楼上几位都把电路拓扑解释成电路框图了
开关电源中的电路拓扑指的是它的电路结构, 例如Buck、Boost、Flyback..等等电路结构。

网友A: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这个是底层的拓扑结构。复杂的系统,结构可以分N层。

网友E:
开关电源中的拓扑结构还分底层和上层?
那你告诉我开关电源中有几层的拓扑结构。

楼主:
谢谢各位,特别是3楼,你的说法最合乎拓扑的本质含义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E:

电源拓扑有1层,对整个系统来说也是最底层.
运放结构就要分几段来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