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窗口编译卡机

楼主(2011-01-14):
用的是创天中文C++6。0
如果编译时,程序没出错,就可正常使用。但如果程序出错进,窗口就卡住(不能再运行编译命令!)
调试窗口则出现如下:
这时,F5编译键是灰色(不可用)

楼主:
还有,就是要重新编译程序,就得把编译器关掉再重启才行。。。。。累死!!!

网友A:
创天中文C++似乎是 visual c++ 6.0 的汉化版, 据说问题很多。为何不直接使用 micorsoft visual c++ 呢? (千万别说不懂英文)。

网友B:
你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和3楼有同感, 应该是VC汉化的问题. 后来一直用英文版.

楼主:
呵,谢楼上兄弟。。。。
正好不会英文,但也要硬着头皮用了。

网友C:
重下个中文版吧。  总有好的

网友D:
创天中文版似乎是1998年汉化的,除了这个bug还有其他的.
也可能是俺当时水平太低,反正换了E文版本就都好了.

网友E:
换个版本吧

网友F:
renji人家编译器都告诉你了啊,main函数必须返回值。。。。。
你自己为什么不改一下?

楼主:
那是编译器报错的。
不是返回值的问题(因为,如果写了个极简单的程序,再故意改错,故意在错误的情况下编译几次后,马上出现以上问题)
不说了不说了,改用个编译器最为简单(不然费时费力)
9# 大道至简

网友G:
重装SP6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