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07的输出电流

楼主(2011-01-14):
其中差分放大的两输入电压 分别为VDD=3.3V 另一端为 正负3.3
这个电路的输出电流应该多大呢  ?
运放OP07的输出端 我想直接接入单片机 现在就是怕电流过大 烧单片机
图在下面 请大家帮忙看看咯 谢谢啦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My%20Documents/Tencent%20Files/465095349/Image/8%60FJN%60]6%7D_8U@Y)I@S[P4JG.jpg

网友A:
此电路如果直接接入单片机I/O口线,单片机必烧。
不是运放输出电流问题,而是运放输出电压超过单片机输入信号允许值。

网友B:
输出电流跟器件的内阻和负载同时相关,MCU的IO属于非常轻的负载,任何运放都可以驱动,只要电平合适。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输出不能直接接MCU的IO,应转换成符合要求的逻辑电平,这时可以用单端电源供电,或者用二极管对正负输出进行隔离,只要运放输出不超过MCU的电源电压即可。

网友C:
从datasheet来看,在散热良好的情况下,正负15V供电的OP07的输出可以永久性的对地短路,短路电流<32mA。

大部分带反向二极管的MCU的IO口允许的反向电流是大于32mA的,因此不会损坏这种类型的IO口

当然了,楼主给出的这种设计本身是有问题的,可以将OP07的输出端串联一个1K的电阻后连接到Uf2节点。

网友B:
楼上忽略了一点,IO端口过压时可能会发生闩扣效应,其后果足以摧毁IO甚至整个MCU。

楼主:
我用的单片机是C8051F360 是将OP07的输出送进单片机AD的模拟输入
也会烧芯片吗?
2# maychang

楼主:
MCU是C8051F360 采用3.3V供电 它的AD采集范围为正负3.3V
大哥您再帮我看看 确实是烧单片机 能帮我想个办法解决不呢~~谢谢
3# chunyang

楼主:
MCU是C8051F360 采用3.3V供电 它的AD采集范围为正负3.3V
大哥您再帮我看看 确实是烧单片机 有什么好的措施解决不呢~~谢谢
4# qczq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说明下这个电路:OP07的正端输入为+3.3V,负端输入为-3.3V~+3.3V,此电路的意图是将-3.3V~+3.3V的电压线性的转化为0~3.3V,单片机为C8051F360,供电时3.3V,极限电压为5V,我在Uf2端接两个3.3V的稳压二极管,两个稳压二极管阴极相连,一个的阳极接地,另一个接Uf2,如图所示,就是这个电路接到单片机,就少单片机,请问大家有何解决的办法?谢谢。

楼主: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My%20Documents/Tencent%20Files/465095349/Image/8%60FJN%60]6%7D_8U@Y)I@S[P4JG.jpg

楼主:

正确的电路图在这里 不好意思 麻烦各位帮我看看~~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My%20Documents/Tencent%20Files/465095349/Image/8%60FJN%60]6%7D_8U@Y)I@S[P4JG.jpg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Uf2端接两个3.3V的稳压二极管,两个稳压二极管阴极相连,一个的阳极接地,另一个接Uf2,AD所转化的电压为0~3.3V,若接1K电阻,这样的话是否电压有降低,这样的反馈就不会精确?

网友A:
12楼:
反馈是精确的,但送到单片机的电压不精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14楼:
因为稳压二极管是典型非线性元件。

网友C:
MCU是C8051F360 采用3.3V供电 它的AD采集范围为正负3.3V
大哥您再帮我看看 确实是烧单片机 能帮我想个办法解决不呢~~谢谢
3# chunyang
引用 楼主:

如果是C8051F360当然会烧了,SiliconLabs的MCU为了能在使用3.3V供电时直接连接5V器件,其IO口对VCC是没有反向保护二极管的

你可以采用下图的方式保护IO口

网友C:
楼上忽略了一点,IO端口过压时可能会发生闩扣效应,其后果足以摧毁IO甚至整个MCU。
引用 网友B:

只要能限制住过压/负压时的电流是不会闩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这个电路中的1K电阻对AD的转换精度有影响吗?因为1K电阻上的压降,同时这个电流有多大?单片机的极限电流是100mA.

网友C:
你可以自己分析一下有没有影响

楼主:
根据您所说的 由于稳压二极管的非线性 进单片机的电压信号确实不精确
请问要怎样做才能达到线性呢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