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寻求高手开发项目

楼主(2011-01-14):
需要做一块数据转发板,通过接收计算机USB端口的数据,然后将接收的数据用UDP协议转发出去即可。
要求:
1、必须用USB2.0,同时提供WINDOWS下的驱动程序。可以自定义协议,计算机通过USB口设置板卡的
   IP等和远端的IP,UDP端口号。
2、板卡通过USB取电,网络支持100M。
3、板卡只能获取计算机发送的数据,不能向计算机回送在网络上接收到的任何数据。
如有意向者,请与电话联系13662588460,张生。深圳地区。

网友A:
网络部分我熟. 你这个要求我都能做.

usb部分不熟.你要是允许用usb转串口封装一下, 我可以做.

就是外观也是一个usb口, 但实际上里边加了个usb转232芯片, 上层驱动用串口的.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赏光。用232转发数据速度不够。
必须用硬件USB转发,希望能有大侠帮忙,开发费用会不错的。

网友B:
对这个东西,我只觉得很奇怪,用计算机上插个网卡不就解决了吗?
为嘛要通过USB转UDP?
做这个事情我有现成的方案,USB2.0转千兆(10/100/1000自适应)的,不过我懒得画PCB了。
68013+FPGA+PHY。

网友A:
这个要求确实很奇特.

你这个速度要求多少?
1Mbps?

建议LZ说说具体情况, 让大家给你说说最好方案.  你想的不一定对.
(计算机一般有网口啊......)

网友C:
对呀,这不就是usb网卡吗?买现成的不就得了?

网友C:
弄个现成的usb网卡,让思南从底层写程序,100M大概能做到80M以上的持续传输速度。

网友D:
需要做一块数据转发板,通过接收计算机USB端口的数据,然后将接收的数据用UDP协议转发出去即可。
要求:
1、必须用USB2.0,同时提供WINDOWS下的驱动程序。可以自定义协议,计算机通过USB口设置板卡的
   IP等和远端的 ...
引用 楼主:

板卡只能获取计算机发送的数据,不能向计算机回送在网络上接收到的任何数据。

都很牛B啊,俺是外行,不过俺认为这样不能保证不掉包不误码;P

网友E:
直接弄一USB网卡不就O了嘛

WIN驱动不会搞,linux驱动搞过USB的

网友F:
楼主的用意很明显,都没看出来?

插个标准USB网卡还不露馅了啊

网友G:
买个USB网卡,再写一个PC端软件,网卡本就支持UDP协议。QQ应该就是使用UDP发消息。

网友H:
请问数据流量有多大?
USB 的 Full speed (大约800KByte/s) 可以吗?

网友I:
这个很特别???

网友J:
usb网卡改一下驱动.然后磨一下芯片.

网友K:
很简单的一个东西,没啥好讨论的

网友L:
楼主功能要求很简单,但是关键要求很特殊,只有定制一条出路。做过USB和以太网的完全可以出手啦。。。。。。。。。。。。。。。准备做USB和以太网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