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拼板问题

楼主(2011-01-15):
一块板子,想做成多拼板,复制粘贴以后,粘贴的几块板子上的元件编号都带个尾巴,比如R1_1,C3_2之类的,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使用Protel99 SE 拼板的详细图解(新加队列粘贴方法)
选择菜单栏中的paste special (特殊粘贴,使用特殊粘贴,可以保证拼板不会自动重命名。),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 Keep net narr 和Duolicate design 两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