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器问题

楼主(2011-01-15):
一个正弦波信号,要求输出300mA的电流,有谁知道这么大输出电流的功率运算放大器(双电源供电)?

网友A:
TI很多,NSC也不少,LTC也有,APEX也有很多....
还有,频率不太高的话还可以直接用音频功放IC

网友B:
功率还跟电压相关,输出电流不能简单等同于功率。数百毫安甚至安培级输出的运放不少,选择时还要看电压、压摆率、增益带宽、输入失调系数等参数,否则无法选择。

网友C:
功率和电流是相互依存的,单有功率放大器也不好确定电流的放大倍数。

网友D(2013-03-16):
建议用NE5532

网友E:
频率不高的话,用个廉价的4558放大,然后加个射随器扩流即可。

网友F:
直接用运放是不行的,要在运放后加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