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待机问题~不解之处~请求帮助

楼主(2011-01-15):
我最近要做stm32的微功耗~在看过一些资料后,人们介绍说:stm32的待机模式,功耗是最低的,这样我就看是了解待机模式,我在手册中发现,待机模式下的单片机是不工作的,也不能保持待机前的状态,所以待机后,所有的管教都处于高阻态(不知道这样说法,是不是正确?)。待机是在Cortex-M3深睡眠模式时关闭电压调节器。整个
1.8V供电区域被断电。PLL、HSI和HSE振荡器也被断电。SRAM和寄存器内容丢失。只有备份的寄存器和待机电路维持供电。
现在有几个问题,不太确定。
第一:进入待机模式后,所有的管教全部复位。例如我要关闭液晶的背景光,这样的我必须进入待机之前,把背景光关掉(输出高电平或者是低电平)。这样的情况下,进入待机模式后,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也就是说,复位后的管教是个什么模式。(小弟迂腐,以前没有太注意这个事)。

第二:从待机唤醒后,除了 : 电源控制/状态寄存器(PWR_CSR)(见第4.4.2节),所有寄存器被复位。所以要重新配置。这样很明白。但是有问题我没有闹明白。就是从待机呼醒后,程序从哪开始运行,我在做msp430的时候,休眠模式推出后,程序是从进入休眠的那条语句的第二条开始运行的,待机模式也是这个样子的吗?
主要是其呼醒方式,叫我有这个怀疑的。其中一个个呼醒方式是NRST引脚上外部复位,是是个外部复位模式,如果在一般情况下,这个拉低,在拉高,程序进入复位模式。程序从一开始的地方复位。所有有这个疑虑的存在。所以问题是不知道呼醒后,程序在哪开始运行。

大侠们帮帮小弟,stm32不是很熟,努力学习中

楼主:
第一个问题,在朋友的用心帮助下,有了点结果,不知道对不对,分享一下。
待机模式下,管脚是处于高阻态的情况下,高阻态的概念就是:输入输出电阻都很大,就是说没有电流通过。这样的情况下,在设计电路时必须考虑一下

楼主:
:'(怎麼沒有高手~只點一下小弟呀

楼主:
就没有人知道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吗?

楼主:
急求香主~帮忙

网友A:
我是新手,见此无人问津,特来拜访,求共勉

网友B:
我也弄这个,着急着呢

网友C:
手册上写得很清楚,估计LZ没有注意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没有注意到这点~谢谢香水~这句话的意思就相当于断电复位。也就是说呼醒模式的结果就是断电复位~重新从新运行,自然通过了我们的初始化的程序,也就不用另作安排初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