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嵌入式主板的EMC问题

楼主(2011-01-15):
嵌入式的单板电脑要求测浪涌、静电和辐射。
现在的问题是:
1、直流电源入口要和大地相连(这个已经确定),那么主板的负极和电源入口地直接相连好还是用共模电感分开比较好?

2、如果不加共模电感,辐射有可能会超,共模电感是必需的吗?
3、接口如采用TVS管做静电防护的话,TVS管接地是接主板的负极好还是接大地好?

楼主(2011-08-09):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1,可以直连,只要解决好板内的骚扰源,如果解决不表还是要加共模电感。
2,以你这个端口为例来讲接大地比较好。--原因是能量可以尽快泄放而不会影响到你的电路

网友B:
tVS应该接主板的地线,是防护接口用的,接口线注意使用屏蔽线,屏蔽层在入口处可靠接机壳

网友C:
既然你要测试辐射,那么就分两步分析:
1,如果你直流负载部分的辐射较大,那么可以将直流地和大地直连,也可以通过电容连接,目的是将直流地环路的RF干扰引入大地。
2,如果你直流负载部分的辐射较小,那么可以通过共模扼流圈或者电感连接,避免受到其他与大地连接设备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