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DXP画层次电路图的小问题

楼主(2011-01-15):
我已知在层次图纸下,两个平行的子图纸之间如果有相同的网络标号,它们之间没有逻辑连接。
那请问一下,在层次图纸的模式下,母图纸和其子图纸如果出现相同的网络标号,他们连不连在一起?
就是说,网络标号是只在子图纸上起连接线的作用,还是会连接到其母图纸上相同的网络标号上去?

网友A:
只要是网络标号相同,
就能连在一起,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层次原理图
一个总的几个分的,或是几个平行的,导入PCB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只要是导入同一个PCB文件里,相同的网咯就会连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