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子负载中MOSFET失效(短路)保护请教!

楼主(2011-01-15):
在DIY电子负载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MOSFET短路(DS短路)的时候,如果是测试电池放电的话,相当于电池直接短路了,不知道会不会造成爆炸...不敢试,有想过用单片机来检测反馈电阻的电压,超过一定的值关闭继电器,不知道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意见请多多指教!!!谢谢,粗略电路如图:

网友A:
如果回路中没有保险的话,会把取样电阻烧断,但不会爆炸,要注意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加什么保险好呢,直流12V的保险有吗,我没用过不知道,用的都是250V 的

网友A:
250V是最高断路电压,超过250V不保证烧断后正常断路(因为烧断后会形成大量金属蒸汽,形成一个导电通道),在这个额定电压之内都可使用

网友B:
汽车上的保险就是12V的,绝不能用在250V上。

楼主:
哦,我在淘宝上看到了一些12V的保险丝了安数1~30A可选,应该适用了!

网友A:
这种保险丝不错

网友C:
车载设备对保险选用有标准要求资料,楼主可以搜一下看看。

网友A:
楼主并不是要用在车上,maychang只是用车载来举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