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指针的指针(转)

楼主(2011-01-15):
我一下讨论的都是在不用return把值进行返回的情况, 也就是说用指针的情况。
很简单就是指针和引用,引用在新版本的c里面也有包含,可以使用。
系统xp+ide用的 vc6.0:
要把一个值通过调用函数改变,可以用指针和引用,这个值可以是int int *,char char*,或者说是结构体,结构体也有不同的情况,比如说,
结构里面有结构体指针和没有的情况,这里我将就我的经历写一下。
先看看人家的比较好的说法:
   void func1( MYCLASS *&pBuildingElement );
  仔细看一下这种声明方式,确实有点让人迷惑。在某种意义上,"*"和"&"是意思相对的两个东西,把它们放在一起有什么意义呢?。为了
理解指针的这种做法,我们先复习一下C/C++编程中无所不在的指针概念。我们都知道MYCLASS*的意思:指向某个对象的指针,此对象的类型为
MYCLASS。 void func1(MYCLASS *pMyClass);
  例如: MYCLASS* p = new MYCLASS;
或者你也可以用malloc函数在c下面申请一片内存地址。
   func1(p);
  上面这段代码的这种处理方法想必谁都用过,创建一个MYCLASS对象,然后将它传入func1函数。现在假设此函数要修改pMyClass: void
func1(MYCLASS *pMyClass)
   {
   DoSomething(pMyClass);
   pMyClass = // 其它对象的指针
   }
  第二条语句在函数过程中只修改了pMyClass的值。并没有修改调用者的变量p的值。如果p指向某个位于地址0x008a00的对象,当func1返
回时,它仍然指向这个特定的对象。(除非func1有bug将堆弄乱了,完全有这种可能。)
  现在假设你想要在func1中修改p的值。这是你的权利。调用者传入一个指针,然后函数给这个指针赋值。以往一般都是传双指针,即指针
的指针,例如,CMyClass**。 MYCLASS* p = NULL;
   func1(&p);
   void func1(MYCLASS** pMyClass);
   {
   *pMyClass = new MYCLASS;
   ……
   }
  调用func1之后,p指向新的对象。
   如果你理解指针的指针,那么你肯定就理解指针引用,因为它们完全是一回事。如果你象下面这样声明函数:
   void func1(MYCLASS *&pMyClass);
   {
   pMyClass = new MYCLASS;
   ……
   }
  其实,它和前面所讲得指针的指针例子是一码事,只是语法有所不同。传递的时候不用传p的地址&p,而是直接传p本身:
   MYCLASS* p = NULL;
   func1(p);
  在调用之后,p指向一个新的对象。一般来讲,引用的原理或多或少就象一个指针,从语法上看它就是一个普通变量。所以只要你碰到*&
,就应该想到**。也就是说这个函数修改或可能修改调用者的指针,而调用者象普通变量一样传递这个指针,不使用地址操作符&。

下面是我的编程经历,也可以算是经验吧:
接着我们对int 和 结构体的情况讨论,一般char的都是处理字符串很简单的。
要改变值可以如下,指针和引用:
一般的对int改变值其实可以就可以只用一个*,用两个指针和引用就是为了加强理解,我门看看:
下面的是用指针的测试函数
1:
void function(int *ref)  //单指针的改变值的函数
{

//ref=(int *)malloc(sizeof(int));这句不能用,如果用了传入的地址无效,因为这里又重新分配了一个地址,那么原来传入的地址
没有被操作。
*ref=100;

}
int main()   //测试函数,main();
{
int *x;
x=(int *)malloc(4);//先分配地址,要不后面给没有初始化的指针赋值会出现segments fault。
*x=200;
function(x);
printf("*x=%d\n",*x);
}
当然了main函数也可以这么设计:
int main()   //测试函数,main();
{
int x;
function(&x);
printf("x=%d\n",x);
}
2:
下面给出双指针的使用方法:
void function(int **p)  //双指针的函数
{
*p=(int *)malloc(sizeof(int));//用了或者不用都可以了,用了也可以改变传入的地址上的值,这个我就不晓得为什么了。
          //但是不用当然是可以的,因为调用之前定义的指针要分配地址的,传入的地址没有segments
fault就可以了。我不用的。
          //记住一点对与双指针的地址操作都是对*p来的,不是对p,而单指针就是上面的函数地址操作就是
对p来的。呵呵。上面的两个function可以说是很通用了。
**p=100;

}
int main()   //测试函数,main();
{
int *x;
x=(int *)malloc(4);//先分配地址,要不后面给没有初始化的指针赋值会出现segments fault。
*x=200;
function(&x);
printf("x=%d\n",*x);
}
看完了指针就看引用了,&这个符号是一个二义符号,不可以认为是取地址的。
看函数:

3:
void function(int &refval)
{
refval=100;
}
int main()
{
int x=200;
function(x);
//当然,如下调用也可以。但这样做就失去引入"引用"的原本意义了,不过引用就是引用,作用对象refval的值和地址都和x的值和地址一样
了,可以认为是捆绑式的了。呵呵
printf("x=%d\n",x);
return 0;
}
4:
再看指针的引用:其实指针的引用可以理解成双指针,只是其地址式p而不是*p,呵呵。
看这个程序:程序比较多呵呵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lloc.h>
void function(int *&ref)
{

//ref=(int *)malloc(sizeof(int));//这里同双指针,分配或者不分配都是可以的。
*ref=100;

}

int main()
{
int *x;  //要这种定义才可以使用。
x=(int *)malloc(4);
*x=200;
function(x);
printf("x=%d\n",*x);
return 0;
}
//这里也有点研究的必要,如果像下面这个给出main函数:
int main()
{
int x=300;
function(&x);
printf("x=%d\n",x);
}
编译通过不了的,很简单,指针的引用其实本质应该式双指针,上面的main中的值是给单指针的赋值,显然也是不可以的。错误提示如下:
D:\hehe\hehe\yinyong\yin.cpp(22) : error C2664: 'function'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int *' to 'int *& '
对于结构体,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结构体里面没有结构体指针的,要传值或者说要通过调用函数改变他的值,就像上面的int型的使用方法,
这里就只说说其中的初始化,改变值是一样的:
先给定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stack {
        int data;
        char *p;
        }st,*Ls;
开始已经说了,不用return方法,就用传值的方法:
1:
如果在main函数里面定义成:st list;那么初始化就是:这里应该知道,变量的引用就是变量的单指针一样。
void set(st &list)
{
list.data=100;
list.p="asdf";
}
结构体定义:st list;
函数调用是:
set(list);
2:
如果在main函数里面定义成:st *list;那么初始化就是:
void set(st *list)
{
list->data=100;
list->p="asdf";
}
结构体定义:st list;
函数调用是:
set(&list);
或者:
结构体定义:st *list;
函数调用是:
set(list);
这种情况我觉得不要使用指针的引用。
另外一种就是结构体里面还有结构体指针,如下定义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stack {
        int data;
        struct stack *next;
        }st,*ls;
初始化的方法有几种,跟声明变量有关:
1:双指针法:
void init(st **head){
     (*head)=(st *)malloc(sizeof(st)); //也可以不分配地址,因为在每次main传值时,都必须先分配地址空间
     (*head)->next=null;
     }
声明结构体变量的时候,一般这么定义,
st *head;
调用函数的时候这么用:
init(st &head);
2:单指针法
这个方法要使用到返回传值,我们不研究,当然了写一下:
st *InitializeList(st  *plist)
{
       // plist=(st *)malloc(sizeof (st)); //也可以不用。
     plist = NULL;
     return plist;
}
3另一种双指针法
其实这种只是在定制结构体类型的时候把st定义成了*ls,然后用ls来定义结构体。
如下:
void InitializeList(ls  *plist)
{
         //plist=malloc(sizeof (List));  //可以不用。
    *plist = NULL;
}
声明结构体变量的时候,一般这么定义,
st *head;
或者
ls head;
调用函数的时候都是这么用:
InitializeList(&head);
这里我要说的,其实在初始化和使用的时候跟双指针一个样子的,使用的是*p而不是p,把他的地址赋值给其他的结构体的时候也要用*plist,
具体的可以看下面的程序;
struct film
{
    char title[TSIZE];
    int rating;
};
typedef struct film Item;
typedef struct node
{
    Item item;
    struct node * next;
} Node;
typedef Node * List;
bool AddItem(Item item, List  * plist)
{
    Node * pnew;
    Node * scan =* plist; //赋地址的时候用* plist
    pnew = (Node *) malloc(sizeof(Node));
    if (pnew == NULL)
        return false;
   pnew= CopyToNode(item, pnew);
    pnew->next = NULL;
    if (scan == NULL)
        *plist = pnew;          //赋地址的时候用* plist
    else
    {
        while (scan->next != NULL)
            scan = scan->next;
        scan->next = pnew;
    }

    return true;
}
4:
最后了,就是指针的引用来初始化内含结构体指针的结构体:
void InitializeList(st  *&plist)
{
     plist=(st *)malloc(sizeof (st)); //也可以不用。
     plist->next = NULL;

}
这里其实跟上面讲到的指针的引用是一样的,跟双指针差不多,但是使用的时候用plist,plist->next而不是*plist,(*plist)->next。
声明结构体为:
st  *plist;
调用函数:
InitializeList(plist);
到此,我所遇到的一些指针和指针的引用都列举出来了。有什么不对,大家可以指点一下哈。
下面是我的一个指针的引用的具体的程序可以通过: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lloc.h>
#define null 0
typedef struct linknode
{
char data;
struct linknode *next;
}listack;
void initstack(listack *&s)//初始化
{
s=(listack *)malloc(sizeof(listack));
s->next=null;
}
void clear(listack *&s){//释放堆栈
listack *p=s->next;
while(p!=null)
{
  free(s);
  s=p;
  p=p->next;
}
}
int length(listack *s){//显示堆栈长度
int i=0;
listack *p;
p=s->next;
while(p!=null)
{
  i++;
  p=p->next;
}
return i;
}
int empty(listack *s){//空?
return (s->next==null);
}
void push(listack *&s,char e){//入堆栈
listack *p;
p=(listack *)malloc(sizeof(listack));
p->data=e;
p->next=s->next;
s->next=p;
}
int pop(listack *&s,char e){//出堆栈
listack *p;
if(s->next==null)
  return 0;
p=s->next;
e=p->data;
s->next=p->next;
free(p);
return 1;
}
int gettop(listack *&s,char e){//显示第一个数据
if(s->next==null)
  return 0;
e=s->next->data;
return 1;
}
void display(listack *s){//显示所有数据
listack *p=s->next;
while(p!=null){

  printf("%c",p->data);
  p=p->next;
}
puts("");
}

int main()
{

char e;
listack *s;
puts("初始化堆栈\n");
initstack(s);//指针的引用
printf("恋栈为%s\n",((empty(s))?"empty":"no empty"));
push(s,'a');
push(s,'b');
push(s,'c');
push(s,'d');
push(s,'f');
push(s,'e');
printf("恋栈为%s\n",(empty(s)?"empty":"no empty"));
printf("lenth=%d\n",length(s));
puts("xianshi\n");
display(s);
printf("out stack!\n");
while(!empty(s)){

  pop(s,e);
  printf(" %c",e);
}
puts("");
printf("恋栈为%s\n",((empty(s))?"empty":"no empty"));
printf("delete the stack\n");
clear(s);
return 0;
}

网友A:
又长又难啊,保存着有时间好好看

网友B:
用好指针的确是挺难的

网友C:
这么好的帖子,必须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