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AC--DC电源的效率?

楼主(2011-01-15):
目前,一般的AC--DC电源的效率可以达到85%,很少看到更高的。但是对于输出100W或者更高输出功率时,15%的损耗是一个不小的功率,会造成很高的发热或者需要很大的散热面积。请教:如何提高电源效率?

网友A:
零电压开关,同步整流,控制器损耗,变压器等多方面入手

楼主:
请问您说的4项中,每项对效率有多大影响?

网友A:
工作参数不同,任何一项都有可能升为首位,无法简单概括

网友B:
输入损耗、控制损耗、开关损耗、磁损、输出损耗等等,一般来说开关损耗会占比较大的比例,可是并不绝对,如果设计不合理,任何一项都有可能变最高损耗。

网友A:
开关损耗可通过软开关来大幅度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