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q2440在做ads单步调试实验中,总是出现disassembly界面

楼主(2011-01-15):
按照光盘说明,在AXD中调试,单步总是出现disassembly界面,我使用的是JLINK,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求助

网友A:
JLINK你用过的软件是什么版本的,我原来用的低版本一直很好,后来换成4.14版本,用AXD的时候老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用KEIL就没有问题。后来就换成4.04版本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