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4G单独功放芯片一个

楼主(2011-01-15):
请问适合2.4G的无线传输的功放芯片满足下列条件的:
功率放大在25dB以上 越大越好  工作电压在3-5V的单独的芯片,不要无线模块的,希望大家能帮帮忙啊。

网友A:
做这么大功率的2.4G发射机可是违法的,而且很不道德,一开,周边公里级范围内的同频信道全无法 正常工作了。

楼主:
啊?可是我看到有好多这样的芯片啊 如RF5189,  主要是我们做的一个发射模块在地面同水平接收时强度不够 200米以上就有丢包现象 所以想加大功率试试

网友A:
200米根本不需要这么大功率,天线增益好一点,速率降低一点,在合法的辐射功率下即可实现,加PA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后果既违法又不道德,国内电磁环境污染严重就是因为超标大功率信道太多。

网友B(2011-06-25):
“电磁污染”在国内管控真还是执行力度不够!很多从无线产品的流通和上市就可体现

网友C:
来了,:lol见过了,

网友D:
无线资源的合理利用,不能说国家法制不健全就可以滥用,做为无线工程师应该自己有起码的认识,不能一边抱怨电磁环境恶劣,自己的产品无**常工作,又自己靠简单野蛮的方法无限制加大功率。恶劣的环境更能锤炼出优秀的无线工程师,目前国**频这块还是短板。

网友E:
航模飞机用的2.4G很遥到500m以上,功放用的是飞利浦的,具体什么型号忘了

网友A:
航模遥控那是不得以的,所以法律上是许可的,但需要使用大功率无线遥控的航模不是什么地方都准许飞行的,这同样有法律限制。

网友F(2016-07-05):
2.4G无线传输功放,喆华在这两个领域拥有芯片主要有A7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