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比例放大器疑问?

楼主(2011-01-15):
(无正文)

网友A:
同相输入端到地的电阻,其值应为R1//Rf,目的是避免运放输入电流(偏置电流,即图中反相输入端那个电流)造成失调。
在所有讲运放的教材里面都会讲到。

网友B:
阻抗匹配的 好像模电书上有讲的

网友C:
平衡偏置电流的作用,自己仿真一下就知道了,Vs输入为零的时候,看一下输出。

网友D:
这个电阻不叫阻抗匹配
书上也不叫它是匹配电阻

网友D:
如2楼和4楼所言,这个电阻的作用是针对运放的偏置电流的。再详细一点说,是这样的:

1 任何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端都有而且必须有输入偏置电流,如果没有就不能进行运算。这是前提。
2 对于1,许多情况下,也就是进行估算时将其视为零,但视为零并不是就是零,而必须不能为零。
3 既然输入偏置电流不是零,那么它在电阻上总是要产生电压的。既然产生的电压,就要设法消除它的副作用。这就是要加入R'的原因。
4 如何消除它的副作用?R'不要电路当然可以工作,但要了之后就能抵消偏置电流在R1和Rf产生附加电压并出现于输出端的作用。原理上,既然反相端必须有电阻并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的一个电压,那么就在同相端加一个相同的电压去抵消它。而要想在同相端加上相同的电压,很困难。正好,我们利用反相端产生电压的原理在同相端也加上一只电阻(理论值=R1∥Rf)来达到“消除影响”的目的……
5 加了R'是否一定能够抵消?不一定。因为如果实际两个输入端的偏置电流不相等的话,事实上就不能完全抵消--运放总是存在输入失调电流和输入失调电压的。因此,具体实践中有可能要调整R'的值,使之最理想地“消除影响”。注意:实际上,这种影响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因为运放工作时,输入失调电流、输入偏置电流都会有一定的漂移或偏移,如果漂移或偏移不对称的话……
6 理论上,斩波输入型运放(有自校零功能),可以不要这样的电阻。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释。下面是我的理解。
当输入Vs=0时,Vo=0。
因为存在偏置电流I,所以反向输入端电压为-I*(R1//Rf)。
为了使得输入为0时的差模输入为0,也就是消除零误差,所以正向输入端也需要电压-I*(R1//Rf)。
假设反向输入端的偏置电流也为I,所以需要加电阻R'=-I*(R1//Rf) 。

有些术语可能用的不当,不知道是否理解得当

网友D:
意思大致如此,但欠当:
1 零误差应当是零位误差或零点误差。
2 -I*(R1//Rf)不是反相输入端电压,而额外“增加”的输入电压(或正或负)。这个电压要在输出端有所表现而且必将在输出端有所表现,不然,我们不必关心它。
3 从2上理解,加R'不是追求差模输入为零,而是追求差模输出为零。这也是加R'之目的所在。

网友D:
因此,R'不必等于R1//Rf,而是一个参考值。

网友D:
这些理解,表面上差距不大,却是本质所在。请楼主用心消化。

网友E:
6楼讲的好,学习了,感谢无私分享经验的好人

楼主:
挺受用的,谢谢了!

网友F:
这个问题根本还在于运算放大器本身,运算放大器的第一级一般为差分放大电路,而差分放大电路要求严格对称,所以在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要加一个电阻,等于反向输入端的电阻。就这么简单。

网友G(2011-05-07):
谢谢高手们,学习了!·

网友H:
一个平衡电阻

网友I:
R理论值=R1∥Rf,那单位是KΩ还是Ω

网友A:
17楼:
随你方便,愿意用哪个都可以。

网友J:
一般运放的前级都是差分放大电路,你可以参考一下差分放大的原理分析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