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d * 什么作用了到底

楼主(2011-01-15):
void * 什么作用了到底

网友A:
无敌指针, 可以强制转换成任何类型. 通常用作函数的参数.

网友B:
这叫基础。
可以去翻谭浩强先生的精典C语言教材

网友C:
主要是用来转换成你想转换的任何指针

网友D:
就是将一整数转换为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