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三极管构成的功放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1-15):
D1改成两支二极管串联会更好一点。

楼主:
两个三极管串联的话是否该去掉RP3这个可调电阻。另外请问Q1的直流偏置这样正确吗?

网友A:
3楼:
两个二极管串联,RP2应保留,同时Q2Q3发射极各串联一个小电阻(数欧姆)。
Q1的偏置电路,已经不是简单的直流偏置,还包括从放大器输出端的电压。这样的电路一般称自举电路。

网友B:
4# maychang :hug: 牛人~

网友C:
效果很差的电路,连稳定反馈都没有。(看错了,修改)
不知道电源电压是多少,元件取值有一定的问题,不是最佳。

网友:
效果很差的电路,连反馈都没有。
不知道电源电压是多少,元件取值有一定的问题,不是最佳。
引用 网友C:

这位朋友,RP2就是构成电压负反馈的原件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负反馈怎么会没有?你要考虑信号源内阻。只不过这个负反馈是并联负反馈,缺点是使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变小了

网友C:
这也叫负反馈?也算是吧。呵呵!我笑了,用电子管的思路设计晶体管。
效果不好,影响阻抗,影响直流工作点。
负反馈要求达到目标才好。

网友A:
6楼9楼显然没做过电子管电路。

网友C:
是的,没有做过,研究过。
版主您这个年纪肯定做过了。

网友A:
11楼:
既然研究过,电子管有PNP和NPN三极管这样互补的吗?
那么,“用电子管的思路设计晶体管”从何而来?

网友C:
我说的反馈方式,并非电路结构。
电子管的反馈深度一般不大。

网友A:
电子管不可能这样互补输出,也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反馈方式。

网友C:
是的吗?
电子管的输出阻抗比较高,一般用变压器变换阻抗,同时变换电压大小。
变压器的作用和互补输出有一点像都有阻抗变换作用,只是互补输出的电压增益是1。
反馈方式也许我说的不对,改为反馈理念。

网友E:
效果很差的电路,连反馈都没有。
不知道电源电压是多少,元件取值有一定的问题,不是最佳。
引用 网友C:

RP2不就是反馈么?

网友C:
是反馈,我宣布我看错了。
与其说反馈,不如说是直流反馈更合理。
当输入阻抗很低,RP1到最大位置,反馈怎么算?

网友E:
交直流都有

网友A:
15楼:
电子管有三极管四极管五极管等多种形式,五极管输出阻抗比较高(与双极型晶体三极管同一数量级),三极管输出阻抗却相当低。

17楼:
8楼已经说过了,信号源内阻不能不考虑。

网友F:
这个是电子技术里的一个OTL电路的实验电路,可以做的,但别指望会有什么好的效果。
上电前先把RP3调到0,防止烧坏Q3,Q2。调节RP2,使Q2和Q3的发射极电位为1/2VCC(中点电压);然后慢慢调大RP3,使电路输出正好不出现交越。此时再重新测量中点电压,如果有偏离,重新调切RP2。调节中点电压时要使电路处于静态,即输入信号为0。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要明白,虽然信号源内阻可能很小,但是功放的输入阻抗也由于并联负反馈而变得很小。

网友G:
3楼:
两个二极管串联,RP2应保留,同时Q2Q3发射极各串联一个小电阻(数欧姆)。
Q1的偏置电路,已经不是简单的直流偏置,还包括从放大器输出端的电压。这样的电路一般称自举电路。 ...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哈,我看过的这种电路,也是经常在Q2Q3发射极各串联一个小电阻,请问这是问什么呢?一直没弄懂

网友A:
23楼:
发射极串联小电阻,是实现该管的电流负反馈,以使静态电流稳定。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明白,关于反馈我已经修改了错误说法。
你说的使输入阻抗更小,难道这样做法可取吗?

网友C:
关于这个教科书上的经典OTL电路,性能是很差的,我大学时自己刻线路板,焊接调试过。
这个设计理念是当时的三极管很贵,按照电子管的设计理念,宁可省三极管,也要用最少的三极管完成放大。
性能甚至比三极管加变压器的还差。
如果用差分输入,或者从发射极串联反馈,效果会好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