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滤波参数怎么选?

楼主(2011-01-15):
如题,RC滤波参数具体怎么选?R,C值选用时,应该注意什么?怎么选用?其遵守的基本是什么?多谢!

网友A:
RC之积由你需要的转折频率决定。
源阻抗较高,选大R小C,这要求后级输入阻抗也必须够高。源阻抗较低,可以选较小的R较大的C,有利于降低滤波的输出阻抗。

楼主:
那RC滤波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师傅能讲讲不?基础差,多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RC滤波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师傅能讲讲不?基础差,多谢指教!

网友A:
滤波原理?
基础差,就要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讲,那可不是论坛里面能够办得到的了。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电路》这本书,慢慢看吧。

网友B:
f=1/2pi r c

网友C:
简单的就理解为C的通高阻低特性吧

转折频率是-3dB处的频率,即R=Xc处的频率,可以推出f=1/2π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