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这个电路作用??

楼主(2011-01-15):
如下图,请教大虾
此电路中的电容和电位器起什么作用?
谢谢大虾指点。

网友A:
仿真下试试.

网友B:
不知道,等高手

楼主:
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C:
看这种图,看了好多了,样子都差不多的,但是作用却又好大的区别。。。请教高手,应该如何去分析呢

网友D:
直流情况下的电容开路,运放的+端与-端输入的是同一个信号,-端通过R9和输出相连,根据续断和虚短可知:
(Vo-Vp)/49.9K = (Vp-Vin)/49.9K
Vp=Vn=Vin
得到Vo=Vp=Vin。
高频情况下的电容开路,类似的虚短虚断,可以看到C3,R10,RV3,R7组成的一个阻抗Z,和R9组成了一个放大器,放大倍数=1+(R9/Z),Z的变化规律就是频率越高放大倍数越大,RV3越向左边打,放大倍数也越大。
最终实际的放大倍数取决于信号的频率,RV3的位置,运放本身的带宽。
给个AC仿真的结果。至于这玩意做啥用,希望楼主透露一下谜底啊。

网友D:
等了一天没人拍砖啊:(

网友E:
 说说电路功能(目的)

楼主:
首先感谢7楼的解答,其次我向大家道个谦,电路图没说明清楚,忘记一个地方,其实U5的正输 入端是接地的,我重新上传一张图。这个电路具体是干什么我还不是很清楚,是一朋友问我的,我还没问他。

网友D:
吐血中。。。。:Q

网友D:
那就好解释了,信号进来拆分为2份,一份V1是R7、R9这路的反相放大,一份V2是RV3、R10、C3的反相放大。
频率越高, V2这里的放大越多。RV3 越往左打,V2的输入也越多。

网友F(2011-04-06):
在直流电路中,电容器是相当于断路的。 电容器是一种能够储藏电荷的元件,也是最常用的电子元件之一。
这得从电容器的结构上说起。最简单的电容器(
电容器求购)是由两端的极板和中间的绝缘电介质(包括空气)[1]构成的。通电后,极板带电,形成电压(电势差),但是由于中间的绝缘物质,所以整个电容器是不导电的。不过,这样的情况是在没有超过电容器的临界电压(击穿电压)的前提条件下的。我们知道,任何物质都是相对绝缘的,当物质两端的电压加大到一定程度后,物质是都可以导电的,我们称这个电压叫击穿电压。电容也不例外,电容被击穿后,就不是绝缘体了。不过在中学阶段,这样的电压在电路中是见不到的,所以都是在击穿电压以下工作的,可以被当做绝缘体看。
但是,在交流电路中,因为电流的方向是随时间成一定的函数关系变化的。而电容器充放电的过程是有时间的,这个时候,在极板间形成变化的电场,而这个电场也是随时间变化的函数。实际上,电流是通过场的形式在电容器间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