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电路板上的地直接接大地去了。。。

楼主(2011-01-15):
没接地之前,老是受干扰,接地后好了很多。。。

可是,觉得接地后感觉好有风险。。。

这样把电路板的地裸露到外面好么?

网友A:
还没说清咋回事?是没接地有干扰,接地就好些吧;那肯定不行,重新看看参数或者画板吧

网友B:
楼主正在使用的计算机,主板的地就是与外壳还有插头上中间那条插脚联接的。感觉到风险了吗?如果有风险,厂家还敢卖?
不相信的话,拿万用表量量。

网友C:
经常帮同事,朋友弄电脑,经常挨机壳电。

网友B:
那是因为你接了大地而机壳没有接大地。

网友D:
大地不干净的话,还不如不接

网友E:
插座上的地是否真的是地,需要检查一下,有的地方电线接的不规范或者插座是自己接的,很可能把火线接到了地孔上,所以会被电到,类似的教训太多了

网友E:
现在的产品很多都是有地线的,地线一般都直接接到机壳上,如果地线有问题,就会产生悲剧

网友F:
按安规,很多产品都要求外壳必须良好的接大地,计算机就是。

网友G:
难,好多电工偷懒,未必会给你真正的接地

网友H:
计算机的板子跟地线连接没问题,但工业设备就未必了,可能这些设备有很多的外部引线,板子接地不一定好,特别是电力上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F:
台式电脑是三相(火,零,地)插头,那笔记本只有两相(火。零),意思是笔记本没有和大地接在一起吗?

网友F:
注意是两线、三线不是两相、三相,两线当然没有接大地回路了,因为机壳不同,对电源的设计要求也不同,安规规定,台式计算机电源的输入侧必须有Y电容,所以必须接大地,笔记本电脑的功耗小很多,又是绝缘外壳,所以无此要求。

网友I:
了解了,原来这个属于开关电源的问题?

X和Y电容都是安全电容,区别是X电容接在输入线两端用来消除差模干扰,Y电容接在输入线和地线之间,用来消除共模干扰; X电容采用塑封的方形高压CBB电容,CBB电容不但有更好的电气性能,而且与电源的输入端并联可以有效的减小高频脉冲对开关电源的影响。Y电容---有高压瓷片的。Y型电容连接在相线与地线之间。为了不超过相关安全标准限定的地线允许泄漏值,这些电容的值大约在几nF。一般地,Y电容应连接到噪声干扰较大的导线上;Y电容分为Y1电容和Y2电容,Y1属于双绝缘Y电容,用于跨接一二次侧.Y2则属于基本单绝缘Y电容,用于跨接一次侧对保护大地即FG线。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X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应用中允许的峰值脉冲电压   过电压等级(IEC664) X1              >2.5kV ≤4.0kV          SW { {  X2                           ≤2.5kV          IY-F 6bXV   X3                            ≤1.2kV }_.T.S@;9e  Y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绝缘类型   额定电压范围 Y1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 250V Y2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250V Y3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250VY4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X电容抑制差模干扰 Y电容抑制共模干扰    根据IEC 60384-14,电容器分为X电容及Y电容,  1. X电容是指跨于L-N之间的电容器。2. Y电容是指跨于L-G/N-G之间的电容器。 (L=Line, N=Neutral, G=Ground) 。 (1.)加Y-CAP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过EMI (2.)现在大多人不想加Y-CAP,有两点: a.是为了降低成本,一个Y-CAP有0.3RMB,现在大家都在进行NO Y设计 b.我们的开关电源在一些音频设备上使用时有很多的困扰,比如mp3用开关电源就没有用线性电源好,固定台电话,ADSL用开关电源就会有噪音;3.安规对Y-CAP没有说一定要加,只要你的EMI能过就可以,Y-CAP太大会影响漏电流

13# chunyang

网友J:
照 楼主说的,可能你的板板有问题

网友K(2013-05-06):
最近也在关注接地问题,Mark一下!受教了!

网友L(2018-06-05):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zjswuyun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