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频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11-01-15):
请问maychang 你是不是在https://bbs.21ic.com/icview-129657-1-1.html 里发过个贴,说用LM339 和LM311 来做高频比较器。

我现在遇到个问题,想请教下。我要MCU发出了1M的PMW。输出最小的时间为70NS,电压为3。3V 我想把这个信号放大到12。我希望能用IC来做。成本不需要考虑。请你推荐个芯片。非常感谢可以直接联系我。QQ 358330811

网友A:
PMW?你是想说PWM吧?
如果是放大脉冲信号,3.3V幅度放大到12V,可以用高速比较器。不过对70ns脉冲LM311估计不行,因其上升沿延迟约0.15us,下降沿延迟约0.25us,二者之差已经达到100ns。需要用更快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