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弹不开

楼主(2011-01-15):
115085615:继电器24V8A闭合后常弹不开,负载24V2.6w电磁阀,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触点打火?
在线圈上并个二极管吧

网友B:
触点打火,跟线圈并二极管有啥关系?应在触点两端并RC才对

网友A:
看到一张网上的图描述触点的接通时间的过程分析的,非常不错,先放在这里。

我们知道其实继电器的触点保护要比Mosfet更加残酷,一般继电器的负载要比Mosfet大很多。
常见的直流大的负荷直流电动机,直流离合器和直流电磁阀,这些感性负载开关关闭,数百甚至几千伏的反电动势造成的浪涌会把触点寿命降低甚至彻底损坏。当然如果电流较小,比如在1A附近的时候,反电动势会造成电弧放电,放电会导致金属氧化物污染触点,导致触点失效,接触电阻变大。
这里要提一下,继电器始终是会失效的,我们做保护,主要是希望延长继电器的使用时间,因为触点始终会积碳,老化,其表面不如最初那样清洁。在继电器寿命临近后期时,其接触电阻会迅速增大。
一般常温常压下,空气中的关键 电介质击穿电压为200~300V.因此我们的目标一般是把电压控制在200V或更小的电压以下。

我们一般有以下的集中方法来抑制:

标准二极管能显著地延长回动时间,将常规的二极管与齐纳二极管串联并不会过多地影响回动时间。如果是电感性负载,当触点分开时,较长的回动时间延长电弧产生的时间,并会缩短触点寿命。例如,一个线圈上连接了二极管的继电器需要9.8ms的时间才能释放触点。将齐纳二极管与小信号二极管结合在一起,可将时间缩短到1.9ms。线圈上没连接二极管的继电器的回动时间为1.5ms。
感性负载虽然比阻性负载难处理,但是使用好的保护将会使性能变得更好。
有两种方法是非常糟糕的,千万不能使用的。

在实际电路,保护装置(二极管,电阻,电容,压敏电阻等)和负载有一定的距离限制。如果两者隔得 太远,保护装置的效果可能会减弱。一般的,两者相隔的距离应在 50厘米之内。
直流负载下较高频率下开关会造成异常的高腐蚀 (电火花的产生)
当较高频率下控制直流电磁阀或离合器,触点可能会发生blue-green腐蚀。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当电火花(电弧放电)产生的时候,氮气和氧气在空气中的反应生成的。
材料转移现象
材料接触时,在触点一部分熔化或者损坏时会发生转移的现象。随着转移的推移,甚至会出现下图的现象。过了一段时间后,不平衡的触点会粘和在一起了。

通常发生在大电流的负载(容性和感性)的inrush电流时,电弧产生会造成粘和的现象。
对于粘和只有两种策略:
触点保护电路和抗材料转移的物质如银,氧化锡,银钨或AgCu在触点的使用。
一般来说凹形出现在阴极,凸形出现在阳极。

负载Inrush示意图:

大概整理的差不多了,保护继电器的线圈和触点几乎是同等重要的。整理这些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文中内容可以参考Relay Technical Information:Definition of Relay Terminology 松下的技术资料。

网友C:
俺觉得LZ还是把电路贴出来比较好分析

网友D:
触点未作消火花处理,同时也说明触点的品质不佳。

网友E:
我想问题出在你电路上面,是不是自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