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闭合后常有弹不开

楼主(2011-01-15):
115085615115085615:继电器24V8A闭合后常弹不开,负载24V2.6w电磁阀,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先判断是继电器本身结构问题,还是驱动电路漏电问题。

网友B:
估计是火花烧结了。

网友C:
吸合后不分开又几种可能。
1、驱动电路故障,继电器保持吸合
2、继电器机械故障,内部触点脱扣,造成继电器机械失效
3、继电器触点粘连,机械部分弹力拉不开粘连力
4、继电器内部弹簧失效,失去弹力

网友D:
4楼的回复非常全面。
不过楼主的 24V8A 继电器,闭合后常弹不开,而负载24V2.6w电磁阀
如果驱动没有问题的话,感觉这个继电器质量不怎么地。是否考虑换个厂家。

网友E:
回复 网友F:

8A的继电器,触点黏合了?
按照继电器的标准,额定8A的继电器,瞬态可以流过好几倍的电流。

你2.4W的电磁阀?怎么可能有20几A的瞬态电流呢?

所以,要么是继电器是次品,要么继电器触电回路有容性负载,要么像2楼说的,是驱动漏电流导致。

你下电后,还断不开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F:

8A的继电器,触点黏合了?
按照继电器的标准,额定8A的继电器,瞬态可以流过好几倍的电流。

你2.4W的电磁阀?怎么可能有20几A的瞬态电流呢?

所以,要么是继电器是次品,要么继电器触电回路有容 ...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可不是一回事情哦,交流接触器可以容许瞬间又一定的过载,继电器是不容许的。

继电器长期工作电流一般要求不超过额定的70%

网友E:
但是继电器过认证的话,是要做过载实验的。
其中有一项就是瞬态过流。

记得交流的瞬态电流值是额定的10倍,直流是2倍。时间好像十几mS左右吧。
当时我们产品用到继电器,让厂家出过类似报告。

长期工作就不清楚了。

网友G:
测量一下故障继电器的触点即可获知是否是触点粘连,如果是,换品质/规格合适的产品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