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SIM300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1-01-15):
应用SIM300模块进行GPRS通信,单独对GPRS模块部分与PIC单片机部分进行测试时,GPRS模块可以正常进行GPRS通信,PIC单片机部分可以正常通过串口输出AT指令与需要发送的数据。但将着两部分通过串口连接在一起时,问题出现了,模块可以正常与软件服务器端建立联系(在服务器端可以看到有用户端存在),但就是不能进行数据的传输。这是为什么呢?
程序部分如下
//cipsend//
memset(fasong,0,sizeof(fasong));  //uchar fasong[50];
strcpy(fasong,ata);  //const uchar ata[]="at+";
strcat(fasong,cipsend);   //const uchar cipsend[]="cipsend";
strcat(fasong,qp);    //const uchar qp[]="\r\n";
send(fasong,sizeof(fasong));
delay(1000);     //延时1s
  //fa_song//
memset(fasong,0,sizeof(fasong));
strcpy(fasong,data);    bank1 uchar data[]="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
  fasong[48]=0x26;
  fasong[49]=0x13;
send(fasong,sizeof(fasong));

网友A:
我记得数据的结束符好像是0X1A吧,不发这个结束符估计不行。

网友B:
看看我这篇**地,也许会对你有所帮助。也可以加我QQ交流。
http://b**ld.chinaunix.net/u2/75270/showart_2345815.html

网友C(2011-02-23):
GPRS通过TCPIP发送数据,最后发送是0x1a(CTRL^Z)

网友D:
要看你用 AT+CIPSEND的格式
AT+CIPSEND=长度   之后发送你刚才设这大的内容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