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群课笔记]
菜农群课:《芯唐CM0之串口自动ISP》

楼主:
主讲人:雁塔菜农HotPower
课   题:《芯唐CM0之串口自动ISP
时   间:2011.1.15  20:18
地   点:菜农Cortex-M0技术交流群:12047788

相关下载

网友A(2011-01-15):
20:34:23
为什么要串口自动ISP???

20:34:48
例如芯唐的M051系列

20:45:59
在以前工业控制中,uart通讯是不可缺少的

20:47:28
uart是异步通讯协议,即无单独的硬件时钟

20:48:05
它与同步协议如i2c,spi最大的不同在于无硬件时钟信号

20:48:30
uart本来就是全双工的

20:49:19
i2c和spi都是由主机提供时钟信号

20:49:36
而uart是不需要的

20:50:14
那麽在一根线上如何走时钟和数据信号呢???

hothot(176419557)  20:51:24
分时嘛

20:51:37
对,所以通讯的双方必须事先约定

20:52:31
约定时钟的快慢即频率或波特率

20:53:39
所以uart被采用的最大原因是线少

二艾府(36389808)  20:53:45
uart 和 RS232 485有什么关系吗

20:54:30
485是半双工的,分时的

20:54:48
因为它必须控制某个方向

20:56:11
既然它被大量采用,而芯唐的M0也有串口ISP

20:56:53
能否既要ISP也要通讯呢?而且不能拆机壳

20:58:10
今天的课就是讨论这个问题

21:10:39
倒塌了,电路都没了
http://blog.21ic.com/more.asp?id=9598

21:14:35
俺的ISP电路,在nxp上的自动ISP电路

21:15:02
算了,裸讲吧

21:17:42
就那俺这次的助学开发板的自动电路来讲吧

21:18:16
在nxp早十年前就采用了自动ISP电路

21:18:51
由于串口要多用即复用

21:19:26
故必须要区分什么时候要ISP,什么时候要工作的uart通讯

21:19:48
故必须用一个IO口线来区分

21:19:55
即ISPEN信号

21:20:23
一般都采用ISPEN=0为ISP状态,ISPEN=1为工作状态

21:21:15
在lpc213x中是P0.14,在芯唐的nuc100为pb.15,m051为p3.2

21:21:15
在lpc213x中是P0.14,在芯唐的nuc100为pb.15,m051为p3.2

21:23:40
所以ISPEN这个信号很关键,不要涉及什么引脚了

21:24:25
问题又来了,因为ISP几乎不用,它只在升级时用

21:25:19
在运行期间,假若ISPEN被干扰,可能使程序误入ISP状态

21:25:34
故就再用reset信号区分

21:26:16
因为ISP我们认为是“静态升级”,即开机运行前的工作

21:26:51
那么在运行期间,不管ISPEN信号发生什么变化,都照常运行程序

21:27:32
所以,ISP必须具备两个信号:
1.reset
2.ispen

21:31:41
软件协议是好,但它违反了菜农的“互联卫士”的理念
http://www.hotpower.net/HotAjax.html

21:32:48
如何用PC控制MCU进行ISP???如何实现远程升级及控制MCU???

21:34:28
假若远程的MCU死机了不应答信号怎么办???

21:35:17
DB9里有大家熟知的tx,rx

21:35:36
可能有人不知str,rts

21:36:38
刚好控制reset和ispen

21:37:19
nxp采用dtr控制reset,rts控制ispen

21:38:06
一般pc软件部操作这2位,即dtr=1,rts=1

21:39:03
可以通过串口拦截软件如portmon等看到,俺在网上有大量的拦截数据

21:42:09
dtr=1,意味着到达mcu入口的rs232电平为-10V左右

21:43:02
经过max3232后取反到达reset的电平信号为“1”,即不复位

21:43:44
同理,rts=1,m0的PB.15=1即正常运行串口通讯

21:45:10
所以这个图即使芯唐现在的软件不支持自动ISP也没问题。
而且芯唐方面肯定必须考虑菜农提出的问题

21:45:50
哈哈,首先声明,nxp最先使用,并非菜农之专利

21:50:01
准备在nxp的M0上实现HotAjax
http://www.hotpower.org/HotAjax/HotPower_HotAjax.html

21:50:38
实现另类的不花钱的远程网络控制

21:51:07
而非现在的串口转网口等远程控制模块

21:51:26
直接用网页控制

21:59:07
可能搞nxp M0的见过菜农这个玩具

21:59:34
网上有这个软件的下载

21:59:58
它绑定了FM

22:00:51
它采用命令行控制台回显技术

22:02:07
TkStudio实际就是这个技术

22:03:09
它若和互联卫士的理念结合,将不会再有或少有个人开发板

22:05:34
进行isp基本的操作

22:05:44
可以远程控制

22:06:17
这样即使远程死机也可用复位

22:07:37
菜农这次的助学开发板不仅采用了自动ISP

辰旭(361017973)  22:07:30
远程,多远?

22:08:03
只要在地球上有网络的地方

22:25:23
如远程没开机如何解决????

22:27:44
因为远程正在运行
22:30:18
看见DB9的1脚即 DCD信号了吧

22:31:37
看见max3232的T2IN和R2OUT短接了吧

22:32:28
当max3232断电即MCU未开机时,远程就会“看见”

22:33:12
实际就是远程自检

网友B:
国产芯现在感觉还是没有成大气候,尤其是那些关键领域的,离可靠实用还是有差距。部分产品片面的追求技术,后即开发乏力,或开发成功后干脆就封存,真是可惜了。国货当自强啊!

网友C:
不错,有点启发

网友D:
:D听听大叔的芯唐COTEX-M0讲座。市面上芯唐的MCU 比同系列的美系的MCU 就是便宜!

网友E(2011-03-25):
听大叔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