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体小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1-16):
如果1处准许空气流通且横管呈水平态,当然可以全管注满水。

网友B:
这得具体分析,如果管子太细肯定别气,流量的的话也容易憋气

楼主:
管子比较粗,横管子的空气从哪边出来?

楼主:
看似简单的问题,大家可能都忘了。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注意我说的前提:“1处准许空气流通且横管呈水平态”,能装上阀门的管子不会太细,3楼所言情况不会出现。因为水管的直径够粗,表面张力的影响即可忽略不计,水位上升到横管的下水平位时,管内空气会被排出,故而可以入满水。如果1处不准许空气流通,横管是否会进水取决于入水水压和管内空气的气压,但肯定不会进满水。

网友A:
楼上所言不对,气泡体积很小不在考虑之列,也不会自发的自由移动。

楼主:
我觉得应该能冲满水啊

网友C:
如果1处与大气连通,恒温,横管内可能会有一定气泡;但若重复变温,由于横管内压力稍大,降温时横管内气泡会溶解,经过水分子的热运动带到竖管上侧,此处压力低,在升温后空气容易析出,反复若干次,低温条件处横管内的气泡会完全消失

楼主:
恒温工作。横管中的空气随着恒管中水逐渐上升出横管从竖管中流出,对吗?

网友C:
横管内壁若完全光滑则有可能

网友D:
如果是缓慢灌入,水应该可以灌入的。

网友C:
再慢,也有波动,则横管与竖管接合处在注满欲充满模管的最后一小团水分子时,水要往内流,由于水有惯性,水要往内流,必定管口处的水位要高于管内,于是,把管子给“堵住”了,横管内形成水泡

网友A:
气泡就不要讨论了,实际情况会很复杂,因为水中会溶解也会析出气体,但其所占体积不大,可以忽略,如果管中有气体被堵,那就不能叫气泡了,气泡会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和重力的共同影响呈接近于球体的形状。

楼主:
问题来了,请问怎样设计横管处(包括阀门),可以保证无论以什么样的速度灌水,横管总能冲满,且尽量没有气泡或空气被堵的情况。大家谈论下,谢谢

网友C:
保证一定的流速,同时横管阀门打开,等横管内没有汽泡了再关上就OK了

网友E:
16楼:
如果横管直径足够大,就不会出现空气被堵的现像。
如果不可能使用足够直径的管,可以将横管分成两支,各倾斜一个小角度,两支管在阀门处联接。

楼主:
17楼的做法将耗费太多的水,且流速控制不容易,阀门打开水就流走了。
18楼的空气从哪走啊?请明示

网友E:
19楼:
水面上升时,水从向下倾斜的支管进入,空气从向上倾斜的支管逸出到大气。

楼主:
maychang老师:能否给个图看看

网友A:
关键是水管的直径和入口要有逸气通道,楼主连这些基本条件都不讲清楚,问题又藏着掖着,这只会带来效率的低下。

楼主:
明白。其实对于水管的直径等都是要设计的内容,我也不知道直径,要先想清原理在来计算整个结构的尺寸,谢谢各位老师回答

网友C:
可以先试灌一次,看看有多少体积的气泡,然后放掉水,等着充热水。
水烧成开水后稍降温再灌,就算横管内有点气泡,降温后也就溶到水中不见了

网友F:
可以很负责人的告诉楼主,有气泡是必然的,不可能完全灌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