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驱动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1-01-16):
今天在看HX8347A的资料,有个问题想不明白。

用SPI接口的时候,SPI_CLK的周期最短必须大于70ns。

但我要用的LCD是320×240×24bit(262K色)。大概估算一下,一副图片用SPI传进RAM就需要320×240×24×70ns=0.13s,也就是说画面的刷新率最快也只有1/0.13s=7.7Hz。

这个速度放动画肯定是不连续的,怎么回事呢?胶片电影也要24Hz吧。。。

网友A:
用SPI播动画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B:
画面刷新是芯片自己完成的,外部接口影响的是数据更新率。
LS正解,用SPI播动画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C:
SPI接口是否应该是用于配置参数用的?图像信号是另有并行接口?

网友D:
只能说是用 SPI 时的 更新率很低。
不过,也不必使用24bit吧?这种屏能有24bit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