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时序临界”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1-16):
请教:“时序临界”是什么意思?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如何避免?
谢谢!

网友A:
指多路时序逻辑中,本该依次出现的逻辑时序发生冲突临界,比如A沿到来特定时间t后,另一路的B沿才能出现,t值小于临界值就会出错,在t值附近则称之为临界,这时可能出现错误,在设计中不准许,通常靠软件工艺解决,也有纯硬件电路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时需要插入门延时等措施。

楼主:
谢谢春阳(chunyang)老师的指点!

网友B:
没见过什么情况下会有这种时序

网友B:
哪们位介绍介绍?

网友A:
前面不是已经举过例子了么

楼主:
春阳(chunyang)老师,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吗?
呵呵,先谢谢了!

网友A:
看一下SPI接口的时序,SPI是时钟信号的上升沿锁存数据,要求在时钟信号的上升沿到来之前数据已经稳定,如果数据的沿和时钟的沿相距太近,就临界了,这时就可能出错。

网友C:
例子到处都是。

UART通信要求波特率误差最大不超过3%。

光电编码器A\B相信号的相位检测

网友B:
SPI也算“时序临界”?

楼主:
说的及是,例子到处都是!

网友A:
SPI也算“时序临界”?
引用 网友B:

不是“也算”,其本身当然不是,但任何时序如果处理不好都可能发生。

楼主:
春阳(chunyang)老师,还没睡呀,呵呵!

网友B:
对这个概念,我比较黑,望多看几个实例。

网友A:
那么楼上就应该补补时序逻辑的课了。

网友B:
还知道到哪去补呢,……只能就地埋锅生火,看看有没有米先

楼主:
还是请 春阳(chunyang)老师给补补,简单些也行呀,呵呵!
先谢谢了!

网友D:
好像不叫时序临界吧?
基础的数字电子技术的书上都有介绍了竞争冒险了啊。。。

所有的有数字接口的datasheet上有满满一大页的,比较新的芯片通常都是ns为单位的参数都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