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侠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嘛?

楼主(2011-01-16):
开关电源上的一个芯片,据说是自带PFC了
八个脚的
上面三行字:
MP4021
A8820156
MPSA46
我搜“MP4021”倒是能找到一个东芝的芯片,但是是10个脚的
别的两行字,我都搜了,都找不着呢
有知道的大侠能告诉一下嘛

网友A:
MP4021
MPS的IC

网友B:
8脚带PFC? 2楼有没有数据表?

网友C:
8脚带PFC不止一个厂家有,一般都是采用单级pfc结构。

根据楼主提供的参考,应该就是MP4021。

网友C:
这类型的芯片一般都是采用单级pfc+qr控制,IFX的ICL8001G就是如此,只是PF要高多了,而且还带调光功能。

网友B:
电源越来越傻瓜了,如果再有专业的厂家提供变压器支持,电源工程师能做的,就是画板了

楼主:
娘的!MPS的
大侠,那个EXT.FET是什么意思呀?
不过没有找到datasheet呀···哎

网友B:
上官方网站去找吧

网友B:
EXT.FET, 应该是指外接MOSFET